求教啦我的8FG控不发射信号

楼主(2011-01-17):
刚入手了新的FUTEBA8FG控,接收机对码怎么都对不上,仔细一看控上一直显示红灯,没有信号发射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是资深菜鸟,请教了!

网友A:
貌似这款控上两个灯都是红灯,不会变色的,右边的那个红灯亮表示发射信号,不亮表示没有信号。

网友B:
开机有个菜单显示yes和no的,说明你某些开关不在初始位置,油门不在最低点什么的,选yes就有信号了

楼主:
!
!没搞定,当菜鸟真的很辛苦

网友C:
按道理有發射信號..藍色的高頻頭等會亮的

网友D:
没有打开发射吧

网友D:
哎。。不小心都这么大的官了。中将呀!

网友E:
2个红色灯亮就发射功率了。 一个不亮的话,看看是不是开机时选择不发射模式了。

网友F:
 还没搞定?左边的是电源灯。。。右边的是发射灯。。。要选择好跟接收机一样的发射模式才可以对频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下补充

网友H:
不是有说明书吗?为什么不看

网友I:
找个用过FUTABA的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