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的空机有什么好推荐的啊?

楼主(2011-01-17):
其实选择不多,很少,我在TB上找来找去只有几款!
1、飞越250,425元     这个是不是不生产啊????

2、SKYA250,298元

3、亚托250副厂的,430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08866319)  很少卖的,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4、TITAN碳纤金属250,310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09583376) TITAN是什么东西来的?不明白!

大家有什么好指点的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最近也很想入手架

楼主:
希望有玩过的给我们新人多多讲解~~~

网友:
飞机越小 对精度要求更加苛刻,所以最好选亚托的。炸了 不重要的再用便宜的。
另250太灵活 很难操作,如果您能玩450的话,最好放弃250,对新手来说真不如450简单有趣。

网友:
买ep100 ep200正经泰世的吧 不差多少的!

网友:
最好选亚托的250SE

网友:
其实飞越250就是SKYA250,只不过飞越配了铝箱和一些附件,所以价格看起来高一些
第3个是ALZ的,号称SE版,所以价格也比较高,不过至少侧板并不是SE版的
TITAN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所以就买SKYA250吧
-----------------------------------------------------------------------------------------------------------------------
只要楼主自己喜欢250就行了,至于其他人怎么说,你可以当没听见
飞机大小的问题无需再争, 如果你先买了小机以后一定会再买大机
如果你先买了大机以后一定会再买小机,所以第一个买什么其实根本无所谓,
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楼主:
怎么人人都说上450的啊!!!如果上450的话,电子设备又要跟上去了。。。价格又不一样了。。。
飞场又不一样了!!!

网友A:
亚拓250SE,一定不会错!我什么小鸡都买过都飞过,听我的不会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250SE,一定不会错!我什么小鸡都买过都飞过,听我的不会错哦

楼主:
250SE会不会超贵啊?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应该2240元左右吧,全套了,随机的GP750,DS410和420在小鸡上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两幅碳桨,如果去掉马达电调,舵机和陀螺,空机也就700-800元,当然不能单纯的这么减

网友:
EP100SE pro  730块钱那个 比较好些

楼主:
亚托的就是贵~~~

网友:
买YT的250套装! 绝对不会错~~ 省钱省事! 还有~~YT所有套装都是配780了, 750早就停产了~~~~

网友B:
以 經濟為原則的話,那一隻250也沒問題,
慢慢 你也會幫它補身
也是好的,在維修 設定上,經驗一定(突飛猛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 經濟為原則的話,那一隻250也沒問題,
慢慢 你也會幫它補身
也是好的,在維修 設定上,經驗一定(突飛猛進)

这确实有道理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近也想入...

网友C:
250se不是不好,考慮一件事,他副廠零件極少,但450副廠零件應有盡有 多的是!

買機就要買亞拓品質保證.

网友:
同问谁用过alz的250··

网友:
只飞过亚拓250,控制难度肯定比450大。不过,很值得拿来训练反应力;250如果能控制的行云流水,上大机,就更加能控制自如,毕竟大飞机动作没有250灵活,控制250的反应速度绝对能够跟上大机的操控。

网友:
  250級的, 看舊貼, SKYA 的不行, ALZ的也不行,

質量太差,

我看哦, 買亞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se不是不好,考慮一件事,他副廠零件極少,但450副廠零件應有盡有 多的是!

買機就要買亞拓品質保證.

如果这样的话,买它跟买华XX有什么分别?

网友:
你就不会潜水多看看么~一百人有一百个答 案~

论坛有个功能叫搜索

看你从三国折腾到51mx~新人要多潜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买它跟买华XX有什么分别?

亚拓250的结构是3D特技飞机,从构造上看,和亚拓700结构一样,只是个头小,华xx没玩过,不过多评论。
不过,飞机这个东西很难说哪个飞机一定好 哪个飞机一定差。  世界名机 给到一个“烂手”去飞 照样飞不出 什么好效果。

关于飞机好坏,论坛上的建议就是一个参考,每个人喜好不同,建议肯定不一样。考虑好自己的喜好,去挑选飞机吧。

像我这样的,就喜欢,性能差不多,价钱别太贵,配件容易买到,炸机之后 精度影响不大 的那种飞机 比如 亚拓 这样的; 精度不高,不过整体误差控制还可以,属于 靠铺的直升机中 相对便宜的。

网友E:
九鹰对新手入门的还可以

我以前就是玩的这款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3170949

网友:
亚拓  或者  EP200   亚拓的副厂配件多一点   最省钱的3D 机  还是山寨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250的结构是3D特技飞机,从构造上看,和亚拓700结构一样,只是个头小,华xx没玩过,不过多评论。
不过,飞机这个东西很难说哪个飞机一定好 哪个飞机一定差。  世界名机 给到一个“烂手”去飞 照样飞不出 什么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就是玩的这款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3170949

这个玩过了,跟模拟器上的飞行感受完全不同!!

网友:
我买过飞越的250,也买过泉速的250,个人感觉泉速比飞越好飞些。

网友:
楼上你卡瓦250的配件还有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买它跟买华XX有什么分别?

250的副厂件很多,比450也便宜,楼上那两位港人都没见过世面的,也就是在港岛转悠,连淘宝都不相信,所以他们说的话就不要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