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个凤凰100A的电调 却不知道怎么用设置卡 求指点

楼主(2011-01-17):
大致的设置卡内容已经清楚了,就是最后2项还不明白,求指点一下:

网友:
 高档货!字面翻译倒数第二个是转矩类型,第一个是刹车设置吧!

网友:
说明书里都有解释,不过凤凰还是连电脑上set RPM最方便,貌似是独有的技术,很方便,你这个设置卡也带USB功能的

楼主:
没办法就只能软件调了,只是有个设置卡 外场方便些

网友:
高档货!还没用过

网友:
没见过 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