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三叶61四冲,如果用3叶桨的话应该用多大的?

楼主(2011-01-17):
请教高人,三叶61四冲,如果用3叶桨的话应该用多大的?我知道两叶桨应该是用11*6的吧,不知道两叶桨换算成3叶桨应该怎么换算,有没有换算的公式?求高人解答~

网友A:
减去一寸

网友B:
要是是4叶桨喃 减2寸? 我也想知道 谢谢!

楼主:
减一寸,那螺距变不变?

网友C:
楼主所提问题不怎么好回答!一个好的机器和桨的搭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和桨叶形状、发动机工作状态、所使用的油料、天气情况以及机器的压缩比状况等等因素有关。比如你说三叶4C61的机器合适用11*6的桨,但是我用13*4的桨最合适(我烧自配素油)。我记得有关资料曾说2叶桨搭配得好的话效率能达到80%的样子,这么说来3叶桨能提高的空间也不大了,也就是可以推论,3叶桨所用的尺寸基本不需要小多少。

楼主:
谢谢LS的认真回复~
变量确实很多,我只是想了解2叶桨与3叶桨之间有没有可换算的关系,或者两者根本就差不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