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于年内制作雕刻机,有问题向大家请教,请兄弟们帮忙。

楼主(2011-01-17):
 关注雕刻机有2月时间了,结合坛里各位兄弟们JJ的框架,没事儿就用的CAD划划图,渐渐对JJ结构有了印象。下图是其中1张,1是移动龙门式的,另1是固定龙门式的。年内准备做一部自己的JJ,用来给电路加工PVC或亚克力的面板。现在还有些细节问题搞不明白,请各位兄弟们帮我策划、指导。

 拟采用固定龙门,JJ设计行程为200*300*100(XYZ)
 Q1:如何根据设计行程确定丝杆的有效行程?以下图Y轴丝杠为例:丝杆实际长度=连轴端(红色)+轴承(绿色)+有效行程+轴承端(黄色)。拟用2个滑块,那么定制丝杠时是不是丝杠的有效行程+滑块距离(140)才能达到设计要求?

 Q2:如何确定加工床面(台面)尺寸?以下图Y轴为例:既然采用固定龙门,Y设计行程为300,是不是床面尺寸达到其尺寸一半就可以?即150

 Q3:如何选择电机?看了坛内外很多有关步进电机的文章,搞的我是一头雾水。我拟用57混合步进电机,通俗来讲,是不是一个电机手拧着越费劲,其劲(力距)就越大?相数越多就越有劲儿?

 Q4:我想把限位开关设计到JJ里,所谓的限位开关是不是一个常闭式无锁或自锁开关?一但触到这个开关就会短路,让JJ停下来?

 不知上述文字大家能不能明白?还请各位兄长、兄弟们畅所欲言,帮我攻克当前难关,兄弟在此深施一礼,谢过!

网友:
懂的人快点出来帮忙解决一下,我等顺道也学学.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懂的人还没来.

楼主:
各位兄弟,说错也没事儿啊,讨论一下嘛,崩溃了……

网友:
加工PVC或亚克力用移动比较好,刚度足够,防尘好,加工面积大

网友:
要右边那个

就算是你用钢板来做,我估计左边那个移动的龙门刚性也不够,用手掰一下就能看出变形来,挠度太大了。右边那个要强很多。

网友:
RE1 丝杆实际长度=连轴端(红色)+轴承(绿色)+有效行程+螺母长度+轴承端(黄色)。丝杆有效行程就是螺母在有螺纹的区域可以移动的距离。
RE2 确定床面尺寸在于你自己,当然是比你工作行程尺寸稍大点好。不过即使很小的台面也有人能做出不错的东西来。如果说你要一个具体确定的台面尺寸数据,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算出来的------如果有人愿意从学术角度深究的话,不过对于这种本来就是玩具级的机子最终得出的也是一个大概尺寸范围,有人用木头做好了也能干活,有人Y轴用单列滑块也能勉强,自己有材料就做大点
RE3 为什么要选择步进电机呢,反应式永磁式混合式。。。。你只是用来加工PVC亚克力,机子也不大只要是57电机就行。你追求大力矩,实际上不但机子性能没有质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功耗以及驱动的可选择范围。也许你不缺米,但是有时多花几倍钱未必就有好的效果。
RE4 硬件限位开关本来就是装在JJ里的,可以使常开也可以常闭,所以不管是机械微动还是高频感应或是光电开关一般至少三个接头,一个公共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至于常开还是常闭取决于电路设计。
     你刚开始做,可以先计划详细点,但是如果有些如果想一定要深究只会走弯路。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Q3:如何选择电机?看了坛内外很多有关步进电机的文章,搞的我是一头雾水。我拟用57混合步进电机,通俗来讲,是不是一个电机手拧着越费劲,其劲(力距)就越大?相数越多就越有劲儿?

 Q4:我想把限位开关设计到JJ里,所谓的限位开关是不是一个常闭式无锁或自锁开关?一但触到这个开关就会短路,让JJ停下来?

57的搞pvc 什么的估计基本够用 ,我还见到有用57步进 加蜗杆涡轮减速搞 钢的
用手拧越费劲力越大 正确,相数越多越有劲不绝对,一般都用两项的多,四项的也结成两项使用,

限位开关一般是用常开的,碰到闭合,控制器检测到这个信号,就停机,如果用常闭的,就可以串到电源回路,碰到后,断开电源 ,同时控制器也要停机 ,我还没怎么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其实,我感觉 限位的最好办法除了加限位开关外,同时在轨道两边加一块橡胶垫,这样碰到限位开关时,步进电机会失步,可以在电路故障的时候对机床进行有效保护,相对于机械来说 ,电子的是不可靠的,电路部分加一个适当的保险丝 ,当故障的时候,电流增大,烧断保险,就更可靠了

网友:
就我所知道的 ,2相57 步进   ,相电阻 在 6 -3 欧姆比较合适,我比较喜欢用6 的
所以 ,相数就是2相 ,两项的驱动器很多,比较好买, 电流太大发热厉害的
一般在许可的情况下 电压大点好 ,不应该低于24v  ,建议 48V ,这样力矩大一些,

转矩指标当然是在同等电压电流的情况下 越大就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