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改无副翼后,黄膜天线

楼主(2011-01-17):
天行者改无副翼后 很不稳定呀 平衡仪都调到50%了
换了黄膜天线 遥控距离从2.6KM 变成800米

好暴力啊老鹰翼

网友A:
天线不提倡自己DIY哦, 除非有驻波表 不然调不准频率的

网友:
呵呵

都是“童言无忌”惹的祸
天大的笑话!!!!!!

网友:
很爽~!6分30多秒开始差一点撞机~!

网友:
平衡感度要调到80%效果最好。而且在天上用定高模式首先把飞机调平稳后,你在试试,效果比有副翼好的多。不信的话可以查下我发的视频帖子。  我是从有副翼到无副翼的,所以我有发言权

楼主:
感度调高了了 不是更加晃吗 现在转弯以后一放手 明显的晃一下 以前用副翼的时候还没怎么感觉到晃动

网友:
还是得用副翼啊

网友:
不会的啊,我没副翼的视频你看下,没有出现一晃的啊。我的是80%感度。而且用无副翼在定高盘旋和平衡是最好的,飞机飞行顺滑。有副翼的,视频效果不好,定高盘旋飞的有时是椭圆,有时S型

楼主:
那我的为什么这么晃哦 请教一下

网友:
老鹰的电机搭配不当 很明显KV值过高了

网友:
音乐好凝重!!渗人!

网友:
上次说接收机用覆膜天线信号比原装天线好的怎么不出来说说?

网友:
机械传动比可以调整下看看

网友(2011-02-21):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提倡自己DIY哦, 除非有驻波表 不然调不准频率的

驻波比貌似说的是发射机啊,接收机也有驻波比?
lz的黄膜天线装哪了 接受 还是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

感觉你天线贴的有点问题
一个贴机翼,另一个贴机身侧面试试
这相当于两个平板天线吧 有一定方向性

网友:
怎么雪花那么大  建议还是上自动跟踪天线吧

另外摄像头好象不太OK  换个好点的650线吧

网友C:
上次听人说,我还专门拆开本本看了黄膜天线长啥样

楼主:
哎 跟踪天线 朝思暮想啊,650线更是口水,得努力一整了 现在天行者也炸了 是该歇息了

楼主:
天行者废了只能在这里看视频了,失去才知道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