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我才做好的水上飞机

楼主(2011-01-17):
电池:2200MHA
电机:2212  KV1400
桨:7035
电调:30A
舵机:4个
做的时候没做好,电机架子矮了一点,桨一边还要剪去7MM才转的起。

最早我就是用这图纸做的,要放样

最早我就是用这图纸做的,要放样

做完了后才找到这个非常详细的图纸

网友:
竟然可以原地转向哦,太高啦

网友:
下雪天玩超爽

网友:
北极星,翼展多大?

网友A:
我拿的也是,翼展600.

网友B:
希望楼主给详细配置

我也做过一个,当时要用2200KV的上7035桨,结果用错马达,全部马达放在一起不记得kV,结果拿成了1400KV+7035桨,去水里爽玩了一圈,挺好玩的,一时兴奋过头,电池玩了过房一块,看楼主的北极星好像还少一个垂尾吧,就是马达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一个,当时要用2200KV的上7035桨,结果用错马达,全部马达放在一起不记得kV,结果拿成了1400KV+7035桨,去水里爽玩了一圈,挺好玩的,一时兴奋过头,电池玩了过房一块,看楼主的北极星好像还少一个垂尾吧,就 ...

应该用不到上面那个垂尾吧,就当他是飞翼,只要翼尖两边有安定面就行了。我还没飞过,这周末去飞,到时候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拿的也是,翼展600.

差不多,这架也是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不到上面那个垂尾吧,就当他是飞翼,只要翼尖两边有安定面就行了。我还没飞过,这周末去飞,到时候上视频。
我觉得还是装垂尾要好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