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翼龙升级无刷了

楼主(2011-01-17):
在淘宝买的配件今天到货了,把艾特翼龙升级无刷了,新西达2212 kv1400无刷电机+XXD30A电调+7060浆+格氏3S 20C 2200电池,不知道这个配置上我的翼龙飞行时间保守估计可以达到多久?准备这个周末去试飞!

网友:
KV值太低了,800以上差不多。

网友:
400的KV值是否太低了

网友:
保守估计1/3油门的话,可以大约飞20分钟左右。

楼主:
是kv1400,漏打了个1,呵呵

网友:
1400KV+APC 7060一般都能飞20分钟左右了

网友:
20分钟?翼龙机型很重,我的一般都是1/2油门起飞,一有点风就要2/3油门,大概10分钟差不多了。2200mah电池。

网友:
乱飞飞15分钟

网友:
无刷的好用啊,不过2212的动力是不是太大了点,我的机机900g才用这个动力

楼主:
翼龙不算轻的了,我估计也到900克了

网友:
请教一下LZ,我是新手7060浆这个7060是什么意思?是直径70.60毫米吗?

网友:
新西达2212 这个电机型号2212是什么意思?转速?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买的配件今天到货了,把艾特翼龙升级无刷了,新西达2212 kv1400无刷电机+XXD30A电调+7060浆+格氏3S 20C 2200电池,不知道这个配置上我的翼龙飞行时间保守估计可以达到多久?准备这个周末去试飞!

我的2217电机,8寸螺旋桨,便宜电池,飞行时间16分钟。FPV,起飞重量1.1千克
找我帖子看视频吧

网友:
换2208 kV1200,皓业7060慢桨,一边飘一边滑,半个小时都不成问题。

楼主(2011-02-22):
我一块电池飞了4个起落,第一次11分钟,第二次7分钟,第三次9分钟,第四次7分钟,感觉还有很多电,有多少我没有测量机器,我的是简易的平衡充,除了做动作用到一半的油门外,整个飞行过程中基本上是3分之一的油门,动力是在是太猛了,怕解体。刚开始觉得格氏3S 20C 2200电池太重,起飞后重心刚好合适,不用任何的调整。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的,我现在用的是艾特翼龙的原装控和接收机,我想不换控的情况下在买一个接收机和晶体,在接收机方面有什么品牌上和兼容性的问题的要求么?谢谢!

网友:
我用15C  1350 的可以飞 30分钟以上,一个架次.  基本是动力1/3,顶风2/3,飞行模式: 动力,滑翔(找升力),动力

电机就是启迪的 2408-1  KV1700

用过2200,20C感觉太重了.

接收买  西安孵化的,好像是通用.

你也可以在本站搜索下,有的.

网友:
我的翼龙是老婆的练习机,22003S的电轻松飞半个小时。我的配置是古董级ELE20(还是18来着)A电调加古董级的铃铛电机,KV似乎是1500的?不记得了。基本全程半油门平飞。给同事配的XXD30A电调和XXD的电机忘了具体啥参数了,可能是2212?也能飞半个小时,但是全油时的力道,比我的强的多了

网友A:
我的翼龙是老婆的练习机,22003S的电轻松飞半个小时。我的配置是古董级ELE20(还是18来着)A电调加古董级的铃铛电机,KV似乎是1500的?不记得了。基本全程半油门平飞。给同事配的XXD30A电调和XXD的电机忘了具体啥参数了,可能是2212?也能飞半个小时,但是全油时的力道,比我的强的多了 另外,觉得翼龙上22003S的电刚好,重心合适,飞的省心。另外跟450电直和1M左右的EPO固定翼电池和动力系统通用,后勤好解决

网友B(2011-04-02):
2200 3S 确实很重,飞机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