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科技人员关于定速问题(几点疑问望解答,谢谢)

楼主(2011-01-17):
好盈科技:
     你好,刚买了铂金40a,想给蝎子2221-2010用,根据你们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837&highlight=%B6%A8%CB%D9帖子的定速,有几点疑问请解答下,不胜感激。

1、定速的计算: 按说明书,定速的计算和电机的KV值和电压好像无关。 根据说明书,蝎子2221-2010电机是6极电机,假如我设定电调为高速定速模式,油门值75%,根据电气转速此时为80000rpm,小齿13T,大齿150T,此时大奖转速计算为80000*13/3/150=2311转。问题1:请问定速的计算是不是这样计算?计算定速转速时不用考虑KV值和电压值吗??

2、问题2:定速的激活,定速的激活是不是一定在电机未启动时开启??比如给电调接通电源,油门值为0,此时电机未启动。然后直接切换75%直线油门值,电机以超柔和启动模式启动然后加速至定速转速值吗?? 能不能在电机启动后激活,比如我在normal下起飞,油门为斜线,起飞后打Idel1切换至75%直线油门,此时能激活定速,让转速逐渐变化到定速设定转速吗???

3、定速的关闭:当用定速模式在飞行时,需要降落时,是不是将直线油门切换成非直线油门就行了??比如Idel1切换到normal。此时的转速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从定速时的转速逐渐变化为Noraml模式下当前油门值的转速呢?

以上3点是个人对定速使用的疑问,望解答,谢谢!!!!

网友A:
列表是1对极算的,9糟6极 便是3对极,如你的马达是3500kv 电压11.1v ,3500x11.1=38850rpm 38850rpm x 3对极=116550rpm

定速的就是在油门60%以上才激活的

设定 定速基本不能关闭,在正常模式油门低於60%或底0% 再加油时 缓启动就激活了,没给力就炸鸡,在降落时油门还是在60%以上才安全,这是我空机试的,或唉斗模式降落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列表是1对极算的,9糟6极 便是3对极,如你的马达是3500kv 电压11.1v ,3500x11.1=38850rpm 38850rpm x 3对极=116550rpm

定速的就是在油门60%以上才激活的

设定 定速基本不能关闭,在正常模式油门低於60%或底0% 再加 ...

谢谢回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转速电气图需要自己测量了,蝎子2010KV,22.2V,100%油门 一对极无负载转速约2010*22.2*3=133866rmp,然后需要自己用转速表测量60%油门到100%油门的电气转速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转速电气图需要自己测量了,蝎子2010KV,22.2V,100%油门 一对极无负载转速约2010*22.2*3=133866rmp,然后需要自己用转速表测量60%油门到100%油门的电气转速图

你的组合在图表上油门设定约88%便是最高转速

网友:
好盈的软件里有个计算器的,数据都填进去看看油门设置多少就可以了,另外普通模式第一点0,后面一直线,飞起来后还能切换定速的油门的, 很方便
17点油门的控玩定速更好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组合在图表上油门设定约88%便是最高转速

谢谢,了解了,就是降落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