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插上电池,电调就发烫

楼主(2011-01-17):
问题:我先是用30A 的电调。
电机
转了5秒钟。电调就烧了。后又买了40A的。一推电机。转了三秒钟就烧了。 只要插上
电池
,电调就发烫。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有地方断路了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坏了

网友C:
 烧第一个就该检查电机了吧,还要烧第二个,真是

网友D:
换个电机试,再一个电调可要买正品的,不买便宜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