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7的副翼 是如何设置

楼主(2011-01-18):
我的天地飞7,飞电直450。将遥控把手左推副翼,飞机往下(土里)跑。将遥控把手右推副翼,飞机往上(天空)跑。寻求高人指点~!!!先谢谢啦~~!!!
视频证明:
http://www.56.com/u15/v_NTc2NTc2MDQ.html

网友A:
通道接对了没有?

网友B:
通道接错

网友C:
应该是通道接错了
拔掉2条电机线,先把通道、方向调对后,再接上电机调试。
我也是天7的控。

楼主:
通道没有接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