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A 高压电调三维尺寸

楼主(2011-01-18):
把手上的测试版的腾翔200A 高压电调的三维尺寸公布一下,供大家参考参考。
为来年玩CAT 准备准备。
2层功率管板 双线供电很不错。以前跑虾烧了很多个电调,很多都是电路板供电线焊接的地方面积太小温度过高融锡短路造成的。外形尺寸和大约和一块2200的电池差不多。水冷散热和以前的120A 的结构一样,感觉第一层电路板散热可能不够充分,个人感觉HYDRO的双层循环水路可能更好。

网友:
好电调,TS公司送你的吧,哈哈哈

网友:
期待小黄新的表现  加油破200

网友:
追求極限可以省去一切水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水冷太危险了。况且我的水冷管路不会对航行造成任何阻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这么好的事情,随便送啊。有这样的好事你叫我一声哦
桨和电机都在加大,手上的电调实在烧的太平凡,鬼子做的又太贵。

网友C:
顶一顶~~~!

怎麽不用热缩管套呢?那个胶带总感觉太~~~~~

网友:
200A的,听上去有点恐怖,我手上还有个180A的有刷用,  没来得及装上用,就出来了的,现在打算拿来给救援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顶~~~!

怎麽不用热缩管套呢?那个胶带总感觉太~~~~~

这个胶带还是蛮结实的,有加强.有个2S电池也是用这个贴到一起的,硬就是没扯断
糗了老半天的

网友:
模速兄你手上的不是200A的高压版,是240A的高压版本哦!极限电流280A

网友:
我想呢!这电调这么眼熟,数字哥就有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