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主轴基频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人家说:改低基频容易烧,也有人说改低基频挺好使。。。我的电主轴基频400的,改成150的烧的概率能有多大呢? 或者改成200-300,会有烧的危险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400改150.烧的机会很大很大很大.

网友B:
强制外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改150.烧的机会很大很大很大.

也就是说,不烧的机会很小很小很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外冷却。

减到260试试,看冷却水的温度有没变化,感觉像当年玩cpu超频,不玩烧了不甘心

网友:
帮顶
真的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
最好不要改,改低后电流会增大,电机容易烧。

网友:
基频频率: 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时的输出频率。
最高频率: 用户想达到的最高频率。
          例如,用户想让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为120Hz, 就要 把此项设为120Hz。
          但一定要注意这个最高频率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
          如果最高频率低于基频频率,输出最高频率时的电压将低于额定电压。
输出最高电压: 变频器运行到设定的基频频率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与其输入电压的百分比。 本功能用来驱动额定电压较低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