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场外充电器(温差发电),有懂E文的来翻译下

楼主(2011-01-18):
地址:
    http://www.thermonamic.com/Pspec.html

The below is a 13cm diameter stainless steel pot, attached with 4pcs 35mmx35mm power modules. The pot can be used for boiling the water or cooking sauce and generating electricity at same time. It can generate 6-8watts with 12VDC output. It can easily power a 12VDC 5 watts lamp or charge mobile phone or batteries during boiling water. It weight only about 600 grams. It will be good for out door activity.  The picture demonstrates that the generator can light up a 5watts DC energy save bulb. It is good for outdoor activity.

The below is a protable generator prototype. Its weight is at around 600 grams. The chimney collects the heat from the stove and passes to the two modules clamped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chimney. The heat sinks mounted with the fans dissipate the heat. The fans are powered by the modules. The generate can be used to charge AA batteries or mobile phone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with 4-6watts power output.

烧水照明两不误

烧水照明两不误

充电

充电

网友:
什么原理?比较感兴趣

网友:
功率模块转换热源电
电源模块的设计和电力生产的直接转换成我们独特的热源技术。该模块是双向的碲基热电模块,可以工作在连续温度高达400℃(752F)的热源。热电模块将产生的直流电,只要是有差异的跨模块的温度。越时产生的电力将增加的模块跨越温差和热能转换成电能的效率也将增加。
我们独特的技术还保证了模块可以站立在大的温度范围内循环,而不会降低。我们的模块可以在单,双端陶瓷板的要求,每陶瓷板模式。我们也提供非导体和电陶瓷板热传导中的分区。
目前,我们有126对夫妇在35mmx35mm大小,40mmx40mm,并56mmx56mm系列模块作为应用以下不同。

我们还可以30mmx30mm它的大小。
为了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一系列的几个模块或使用DC - DC转换器。
利用该模块利用来发电。
1。废热转换为电能。
2。不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噪音,可靠,免维护,良好的可用于制造远程站点发电机。
3。可以用于任何燃料或听到的来源,即灵活。
4。重量轻,小,该模块可以用来做一个迷你型发电机。

应用实例:
下面是一个13厘米直径的不锈钢锅,模块附4颗35mmx35mm的力量。盆栽可用于水沸腾,产生或烹调酱油在同一时间用电。它可以产生具有12VDC输出6-8瓦特。它可以很容易地12V直流电源一个5瓦的灯泡或充电电池的移动电话或水在沸腾。它的重量只有600克。这将是很好的户外活动。 图片表明,该发生器可以照亮一五瓦特直流电能节省灯泡。这是很好的户外活动。
下面是一个便携式发电机的原型。它的重量是大约600克。炉子烟囱收集的热量并传递到两个烟囱的模块两侧的夹紧。 散热片安装与球迷驱散热量。 球迷们都采用的模块。
生成可用于充电AA电池或移动电话和电子产品的输出功率为4 -6瓦特。

网友:
It can generate 6-8watts with 12VDC output.
--------------------------------------------------------------
这个功率也就是 5V 1.2A~1.8A的样子 用这个充电有的不现实吧。这种半导体材料出现很多年了,价格也是问题。

网友:
电流严重不足

网友:
饮水机里加热就靠这玩意,有人用这个DIY小冰箱,一个温差半导体好像电子城也就20来块吧,不过效率值得考究。

楼主:
这种据说是高温型的,可以耐400摄氏度的高温,并且温差越大发电效率越高,据说有耐高温700摄氏度的,可以达到12-15%的效率。这种据说有约5%的效率。可以多串联并联几块,输出功率就可以比较大的,据说有15-30W.

楼主:
有厦门的模友没有,可以拿点样品来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