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验载人飞行器,高手们推荐一下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1-01-18):
淘宝中搜到的最大功率的无刷
电机
是蝎子的HK 5305和HiModel A7050,额定持续功率都可以到5kW以上。
这两个电机都很轻小,前者重量只有600多克,后者接近1700g的重量。
不过感觉用到载人飞行器上,功率还是有点小,估计得一架机上3-4个才行。
如果有10kW左右功率的电机的话,那么上两个就OK,而且可以先用单个在1:1.5模型上测试。
工业用的那些大功率电机普遍偏重,不予考虑。
望了解行情的人指出几个品牌或型号。

楼主:
电池方面,3.7V 10000mah的锂电芯重240g左右,上100片重量为24kg,足够2个10kW电机飞行10分钟以上。
如果适当控制好机身重量,总重在100kg以内应该不难。

网友A:
 这动力搞4个你也只能玩动力伞,固定翼别想了,太危险动力也不行

网友B:
=.=这个,要工业的才行吧

网友C:
牛人啊。
国外有个牌子的电机有A200这个型号。具体哪家我就不说了。短时功率在15KW.电机约重2600克。单电机推力约40公斤。
国内也有牌子的电机有C80100这个型号,具体哪家我也不说了。短时功率在7KW,电机约重1700克。单电机推力约25公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easy123110 同志解答。

网友D:
载人用电机..离地10公分就下来?

网友E:
可行。。好象有个小飞机 就是电动的 3D载人机。。

网友F:
电动划不来的放弃吧!

网友G(2011-07-24):
目前最大的盘式电机多大的?电调呢?

网友H:
不怕电池崩屁屁,你就玩,电机有,浆也有,你别告诉你用铅蓄电池.
有这好事我早干了,唯一办法~~~油机.摩托艇!700以上.找去吧.哈哈.偏三轮摩托车都不行麻烦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