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大1212飞控和中特威电调搭配如何设置?有问题了。

楼主(2011-01-18):
油门1/3以下时启动正常,转动加速正常,推到1/3以上时电机停转,再向上推也没有反应。油门收到低再推高状况重复。

电调出厂设置,油门已经校准。飞控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为3ms,电机设置电调启动油门1150us,最小功率20us,最大功率1000us。

电调不经过飞控直接连接接收机,电机转动正常。电池满电,放电够。

设备:
jr9x2 日冠2.4G接收机

中特威30A

朗宇2216

3S锂电。

网友:
等你搞掂我再搞,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1/3以下时启动正常,转动加速正常,推到1/3以上时电机停转,再向上推也没有反应。油门收到低再推高状况重复。

电调出厂设置,油门已经校准。飞控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为3ms,电机设置电调启动油门1150u ...

 飞控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改为                 4ms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1/3以下时启动正常,转动加速正常,推到1/3以上时电机停转,再向上推也没有反应。油门收到低再推高状况重复。

电调出厂设置,油门已经校准。飞控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为3ms,电机设置电调启动油门1150u ...

好盈的是3ms,我们测试过没问题
ztw的,还未测试过,建议4ms或者5ms看看,其它设置,看不出问题。
有问题再反馈,我会及时关注。

楼主:
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从2ms到10ms都试过了,效果还是一样(其它设置安装X650官方数据设置)。

油门只能到20%行程,再上电机就停转了。电机输出功率也好像只有20%左右(感觉值,反正离最大转速还有一大段距离)。

现在只能在控上将油门曲线设置为0%到20%行程;飞控上电机-混合-油门的100%值改为250%(m1到m4电机一致),使用起来电机才给力。但内心感到非常别扭。

希望老大尽快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put模块1到4通道信号周期从2ms到10ms都试过了,效果还是一样(其它设置安装X650官方数据设置)。

油门只能到20%行程,再上电机就停转了。电机输出功率也好像只有20%左右(感觉值,反正离最大转速还有一大段距离 ...

请加一下我们技术客服Q:315960000,给他截一些软件设置图,应该可以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