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助,紧急求助。

楼主(2011-01-18):
各位高手,我把恒龙3851-2的控和受接到了HSP94111PRO上,结果问题出来了。正常的控是向里按一下为前进,向外推一下为刹车,推两下是倒车。可现在这个车要前进得向里按两下,不管是静止还是运动中。倒车就向外推一下就疯狂倒车了。如果把控的油门调为反向,那车车不要按控它就自己在走了。有哪个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方向有个左右偏移量的按钮 油门也有一个 都在方向旋钮的四周 好像方向的在上面 油门的在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你说的这个是油门微调。我的这个问题是车要前进得按两下。而倒车却只要向外推一下。正常的控只要向里按一下车就会前进,倒车要向外推两下是不是?

网友A:
啊 那你把电机的红色和黑色线对调一下 就行了 呵呵 我试过 你那个是无刷那个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