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11-01-18):
请问大家一个怪问题啊 我下午飞飞机 前面都好好的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飞机开始狂抖 赶紧收油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啊 于是又加油 这时认真一看才发现时左边的
舵机
只要一推油门他就开始上下狂抖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舵机没有坏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和接受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负载的时候就是没有飞行的时候舵机不抖,但是飞行的时候抖?那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你可以试下用手按住舵臂动作一下舵机,看会不会抖动!!

网友B:
 有时候舵机电位器接触不良好的时候就是这症状,又或者你的电调供电有问题,再者看看舵机线有无破皮!

网友C(2011-03-08):
 等待答 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