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分度头可以改成数控分度头吗

楼主(2011-01-18):
普通分度头增加步进
电机
及控制系统可以改成数控分度头吗?哪位兄弟改过啊?

网友A:
帮顶
正在计划改

网友B:
可以改 就是回差不好控制

网友C:
我见过数控花键磨床数控分度头的内部结构
可以改,我见过数控花键磨床数控分度头的内部结构,可以实现零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