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氩弧焊应该怎么烧

楼主(2011-01-18):
试了几次氩弧焊 搞不好,烧掉一块一块的。想起来发帖请师父
看见路边焊不锈钢的点一下 “扑”的一声,一个焊点就焊好了 我刺刺啦啦的整半天也不是个玩意
我会烧普通电焊机 也会火焊 ,是没有想通拿个氩弧焊焊打着那么小的火 是怎么烧融手里的焊丝的
看看那位高手能给俺上个课 就讲讲氩弧焊是怎么打火怎么烧的 另外我也没有感觉 那根针尖点和钝点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我反应迟钝 还是没有摸着门
还有电流大小 针伸出来和缩进去 尖点和钝点 有什么差别或者说有什么感觉

先谢过了

网友:
本人也是菜鸟,焊接技术    光谈理论不行,自己在实际操作中体会很重要

网友:
 .....呵呵..多烧几公斤的焊丝就会了..不过劝LZ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要不然过几天会脱皮的.......

网友:
氩弧焊焊枪上有一钨极,这个钨极前端是尖的,依靠钨极透过氩气层与工件之间的放电,形成熔池,如果两工作接合面较合,既便不用焊丝有时也能焊接,如果接合面有间隙,可借助气流将熔池中的液体吹离一部分与旁边的接合,也可焊接.
如果采用焊丝的话,主要是焊丝头部要处于熔池部位,别碰钨极,钨极钝了影响焊接效果.由于有氩气隔离,一般氧化程度很低,所以焊接较容易,但是掌握不好还不如用普通电焊来得容易.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有的明白

网友A:
焊接电流的大小看你焊接材料的厚薄,伸出来和缩进去看焊接的位置一般伸出喷嘴5,6个毫米左右吧,钨棒头尖的好,钝了电弧会散开不好焊.关键一个手势,可以先从点焊开始学,想烧的好可不容易啊,秘诀就是多烧.

网友:
在网上用百度搜索氩弧焊教程,上面有详细的操作方法。干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只用几句话说不了那么多事情。

网友:
我的一个小罐子,7个压力的,也就玩了2分钟,降到4个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电流的大小看你焊接材料的厚薄,伸出来和缩进去看焊接的位置一般伸出喷嘴5,6个毫米左右吧,钨棒头尖的好,钝了电弧会散开不好焊.关键一个手势,可以先从点焊开始学,想烧的好可不容易啊,秘诀就是多烧.

平面焊接是不需要伸出来的,而且还要缩回瓷嘴一点,一般是用指肚按住瓷嘴口调钨针,只有焊夹角钨针要伸出来,要经常磨钨针,针头上不要成大疙瘩

网友:
学习了,对我有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面焊接是不需要伸出来的,而且还要缩回瓷嘴一点,一般是用指肚按住瓷嘴口调钨针,只有焊夹角钨针要伸出来,要经常磨钨针,针头上不要成大疙瘩

    同意LS, 点焊钨针与瓷嘴口基本持平, 可凹凸1mm左右, 电流大小看板材厚度,  太大会点出洞来, 太小效率低要反复多次,  最关键焊缝拼接要严密, 出气量要合适, 太大浪费,太小焊点氧化, 焊嘴下压的角度要恰到好处, 老练的人不带面罩, 用焊嘴自身或用一手指将强弧光挡住, 点时闭眼, 点动次数与移动速度要靠多练来掌握,多练练什么经验都练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罐氩气真的太贵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抓紧再学习

楼主:
看了不少教程 没有用的 还不如楼上的几位说的到位 比如那钨针长短的问题是一直搞不清应该怎么样的 教程里也没有看到 楼上的几位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再问一下 钨针和工件的距离对焊接的影响是什么 那个尖不尖的问题在焊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
感觉自己焊的时候时间太短很难体会到问题所在

网友:
钨针尖秃-弧发散,出烟气,不锈钢表面有棕黑痕迹。钨针在砂轮机上磨一下就好了。我焊过大机,不知小功率焊机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个人经验:
1.不超过3毫米的钢板,用70安培的电流,氩气流量选第3格(钢球的中心上升到指示管的第三道刻度线。为了节省氩气兼顾保护效果。(开机后先按动焊枪开关排除焊枪管道中的空气。这一步骤不知道是否真的需要,有待讨论。)
2、钨针打磨成30度锥度,端面磨平。常用直径1.6毫米的钨针,打磨后钨针尖端平面直径0.5-0.7毫米即可。
3、钨极伸出喷嘴5毫米,太长引弧、保护都有问题,太短烧喷嘴。烧钨针与焊枪接触的那根铜管。
4、引弧前钨针戳到要引弧的地方,合上护目镜,凭感觉将焊枪稍微抬离工件,也就是2毫米的距离,拇指按下开关即可引弧成功。
5.、焊接时注意观察熔池,像水一样摊开,表面平整即可,焊枪移动速度适中,可反复晃动、绕圈,注意保持钨极与工件的距离2-3毫米。
6、开始的时候凭空手持焊枪不容易拿稳,最好找一桌子,工件放到桌子上,坐到凳子上,持焊枪时胳膊肘放在桌面上,这样就稳当了,很容易找到感觉。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手腕就自然了,容易保持距离了。练好了氩弧焊,用焊条的普通电焊就更没问题了。
7、如果是精密焊接,可在工件附近安装一个大灯泡照明,能够看清工件、钨针、焊丝的位置,操作从容精确。不必掀开护目镜就能操作。熟练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凭感觉就可以了。
5、引弧后根据需要左手填充焊丝。

楼主:
太感谢楼上的师傅了 要的就是这样详细的感觉

网友D:
原来点焊钨针要与陶瓷嘴持平啊,还没这样试过。还有个问题点焊时焊丝老是被打成球缩回去了,到不了焊接点。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点焊钨针要与陶瓷嘴持平啊,还没这样试过。还有个问题点焊时焊丝老是被打成球缩回去了,到不了焊接点。不知怎么搞的?

电流太小,先引弧融化焊道,然后填充焊丝。钨针跟陶嘴持平,看不见钨针,操作方便吗?应该伸出才好,可以看见钨针所到之处形成的熔池,观察到熔池才能保证焊接效果。

楼主:
越来越明白了 谢谢 谢谢

网友F:
这个我教过焊接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讲究的  我告诉你吧 你加我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教过焊接的 这个里面有很多讲究的  我告诉你吧 你加我的QQ
没有看见你的qq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太小,先引弧融化焊道,然后填充焊丝。钨针跟陶嘴持平,看不见钨针,操作方便吗?应该伸出才好,可以看见钨针所到之处形成的熔池,观察到熔池才能保证焊接效果。...
点焊时间1秒而已,2秒都穿了,怎么在1秒内完成两个动作呢?先引弧融化焊道,然后填充焊丝。

网友(2011-05-15):
学习了。多谢前面师傅的指导。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C:

那你的气瓶有可能泄露,要么气瓶跟水杯那么大,氩弧焊还是比较省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