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本人DIY的成本不足150元的同时2.5A充3组6S锂聚的外场充电器~

楼主(2011-01-18):
电源由本人电车上的电池(20S6P的A123电池组)提供,经从淘宝上以90多元淘来的进口拆机DC-DC电源模块转换成28V输出(最高14A,效率89%,外加CPU风扇散热),再经3路恒压恒流电路输出25.1V2.5A直接给6S1300mah的电池组充电,每路分别由两块PQ30RV31稳压集成块(1.5元一个的拆机品)和几个外围元件组成,一块作恒压一块作恒流简单串联起来。全部零件成本加起来才一百多元~

在外场3组同时充电,每组只需要20分钟左右即可充满,平均下来只需6~7分钟充好一组,而本人飞一组3D的时间是4~5分钟,基本上可以不用停顿地飞上半天,直到手酸眼花或炸机为止 ,最高纪录连续16个起落~

电路虽然简单,且不是均衡充,但经本人用两种不同牌子的6S锂电在外场分别充放了60多个循环后,每组电池的满电单节电压相差只有0.01V(只在刚买回来时用B6以均衡充电的方式充过一次作均衡外全是在外场充电或只用B6的直充),电池依然相当暴力,和新买来时的表现差不多,容量也没明显减少。

本人经长期使用各种充电电池后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几乎所有充电池都是电压越高时自放电率越大,所以所有充电电池都有一定的自均衡能力,只要电池组一致性较好,且质量没有问题或严重老化,事实上是不需要用到均衡充电的,只要在电池买回后作好平衡,以后直接恒压恒流串充即可。当然,如果电池老化了或质量有问题导致自放电率相差太大的话就一定要用均衡充,否则可能导致单节电池因过充而损坏。我平时也是隔几个循环就用万能表逐一检查一次单节电压,以防万一。所幸手上这四组电池的表现都相当不错,一直不需要另外去均衡~

另外,经过4组不同牌子的6S1300MAH20C普通锂电60多个循环测试,本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普通20C以上的锂聚电池是可以经受得住长期2C充电且降落后立刻充电而不损伤电池的~

电车供电~

电车供电~

3组同时充

3组同时充

超级简陋~

超级简陋~

每组电池都已60多个起落了~

每组电池都已60多个起落了~

show一下我的非耐starter和dx6i~

show一下我的非耐starter和dx6i~

外场箱,平时就把它放电车踏板上出外场的~

外场箱,平时就把它放电车踏板上出外场的~

楼主:
可惜近来一直都是单飞,没办法照个视频来证明一下这些电池的性能........

网友A:
估计你的电动车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B:
整个外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电动车电池很快就完蛋了。

不怕,A123在低倍率放电下有一两千次循环寿命,我的电池组可是60V13AH的大家伙,按总转换效率70%来计算,每个循环可充20多组电,再按1000次循环寿命来算,共可充20000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外壳吧

一直找不到合用的外壳......

网友:
我还纳闷呢 我的摩托车怎么充一会就没电了 怠速都不够 后来算了算 还真是

网友:
哇!那个散热片巨大啊!

网友:
你那个木板让我想起来村里的电工了
叼着烟,在木板上划拉着几个开关、闸刀啥的。

可牛啦!

网友C:
DC-DC + 电阻。。。

网友:
和牛的充电器

网友D:
用得上DX6i但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 + 电阻。。。

错,是DC-DC+恒流+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得上DX6i但充电机.......

能同时2.5A充3组6S锂聚的商品充电器绝对比DX6I贵得多~

网友:
  利害哦。顶个

网友:
充电器相当牛X!!!!!!!!!!!

网友E:
这个DC-DC效率太低了点!一般好点的都有90%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DC-DC效率太低了点!一般好点的都有90%以上的!

这么小的模块就有400多W的输出功率,效率低点也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用这个IC做,效率很高的!小尺寸,大功率就意味着高效率,不然就可以当热得快可烧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