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快门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往天我用的快门舵机正常,由于相机的原因需要把快门舵机调一个方向。舵机换了方向后,拨动快门开关,快门舵机按快门的动作就反了。在软件里将快门舵机反向,这时快门舵机就一直上下不停的动作。怎么也调不好,控和软件都设置了,还是不行,请厂家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天我用的快门舵机正常,由于相机的原因需要把快门舵机调一个方向。舵机换了方向后,拨动快门开关,快门舵机按快门的动作就反了。在软件里将快门舵机反向,这时快门舵机就一直上下不停的动作。怎么也调不好,控和软 ...

把控制舵机的脉宽信号也要反向一下,是否看过我们设置云台的视频呢?

网友:
请在这里查看详细信息
http://www.xaircraft.com/wiki/X650_输出设置

楼主:
你们的设置云台的视频里根本没有涉及快门舵机反向的设置,请给一下有关快门舵机设置的视频连接。谢谢!

网友:
稍晚些,我们拍摄后,再发布出来。

楼主:
X大,请具体说下怎么调整,春 节要用。谢谢!

网友:
今天稍晚一些会发布视频说明,正在处理中。

网友:
设置方法已经发布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846

楼主:
已设好了,多谢X老大。

网友(2023-02-28):
多谢大佬分享虚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