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OGO500SE升级成600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如果想升级成25MM的尾管,一共需要更换多少配件呢,包括尾波在内。。。。。好像很多都需要更换的哦?轻高手指点

网友:
共需要以下东西

1 600se尾管升级包,包含 尾管 皮带 尾支撑
2 编号:04228       600尾波箱
3 编号:04091      机身尾管夹片(换掉原来500尾管的夹片)
4 编号:04139      尾拉杆 固定圈
5 编号:04074     尾轴   500的尾轴是72mm的 要换这个75mm的
6 编号:04096    尾支撑杆座

共1000元多一些

调整大小

网友:
旋翼头貌似要换成600的吧

网友:
部分价格自己查

楼主:
5 编号:04074     尾轴   500的尾轴是72mm的 要换这个75mm的\                   如果这个换了,不就连螃蟹夹都要一起换了吗

网友:
太坏了,kevin。
能否拜托您那边出个官方的500se to 600升级需要的配件列表?

网友:
当初一步到位多好呢!

网友:
Logo 500 to Logo 600 零件表

MIK841Washer for thrust Bearing
MIK845Spindle shaft for rotor head 109mm
MIK915Blade Holder 14mm Blade grip
MIK1919Socket head cap screw M3x40
MIK1961Socket head cap screw M3x35
MIK1974Socket head cap screw (blade holder)M4
MIK3092Dumper rubber set extra hard
MIK4050Washer for blade holder 14mm
MIK4073Carbon control rod for tail LOGO 600-3D
MIK4080Horizontal stabilizer, carbon LOGO 600 3D
MIK4081Driven belt 730 XL , LOGO 600
MIK4091Adapter for 25mm tailboom LOGO 600-3D
MIK4096Support for horizontal fin (tailboom dia. 25.0)
MIK4097Carbon tail boom brace LOGO 600 3D
MIK4098Tailboom dia.25x755 mm, LOGO 600-3D
MIK4228Carbon Tail Rotor Case Set for LOGO 600
set 0001Logo 600日本軸承組

网友:
看看有沒有錯誤,謝謝!

Kevin:loveliness:

网友:
顶了,不懂的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