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U带是按米卖的,后又是怎么粘合成圆的?

楼主(2011-01-19):
请教PU带是按米卖的,后又是怎么粘合成圆的?用的胶水吗,那种的

网友:
用火烧同时2边接口  接口溶後  接合

网友:
2人配合,一个人拿着防风火机,然后我每手拿着PU带,等到烤化了,一下子对接上去,然后吹啊吹的,凉下来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再用刀片修修即可。
关键是:要对准,一定要对准。

网友:
我是用刀架放车刀的三个螺丝分别固定两遍,中间有一点挤起来,然后用拆电路板零件的热风吹给吹热了,然后自然冷却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解说

网友: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正解。
我是用烙铁上包一块黄铜片,然后加热温度够了以后将PU条接口夹住高温的黄铜,PU条接口接触黄铜 片部分融化成液态以后立刻同时滑出来对接挤压保持同轴度,然后呼呼的吹啊吹,冷却以后再放手,用刀片将卷边 ...

这种PU带可以做小台钻的皮带吗?强度如何,谢谢指教???最主要的是在哪能买到???

网友:
楼上很多都做的比我好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前段时间修理我的DW433时用过

开始接上一用就开,
后来测试,用手一拉就开了,
粘不住,我就是用火烤化了然后对接的,
后来多次测试才发现,
另有玄机阿。

网友:
发对接过程
pu带加防风火机
用防风火机因温度高  不用烧太久

网友:
每次只能发–张照片
火烧到融化成液态

网友:
(头2分钟)对接以后手一定不能乱动  动了後 PU带粘不住 手一拉就会开了
等5分钟後 就可以修正

网友:
我是用煤气灶的小火

网友:
谢谢方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