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用气泵的选择?

楼主(2011-01-19):
准备买个气泵,价格实在够用就行,喜欢选性价比高的,请问象下面的那种3P的、电机是1.5KW小气泵,市场上很多种,想用来喷漆,连续工作气压够用吗?

网友:
帮顶
俺有个这么小,打一次气,机头以很热,连续工作可能太小

网友:
我买的是三KW的连续喷气,感觉好像还是有点气短,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看来要功率大的才行。

网友:
看你做装饰工程需要还是DIY,前者至少满足60升/分的流量;后者嘛,小喷枪慢慢喷小泵也行,不怕见笑,我用小枪(0.5径)、2加仑的小泵就开工了,当然很不爽,泵一直不停还要控制喷量,不过喷的效果不会很差。

网友:
专业用长时间工作一定要60升/分的流量一上,小的很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