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FY20A、FY21AP用的是哪种陀螺么

楼主(2011-01-19):
相中FY这套惯性导航系统了,想多了解一些,有前辈高人出来给科普一下么
是哪种原理的陀螺 压电的 MEMS的 还是光纤的
锁定的还是非锁定的
双感度么?
想知道FY20/21里面关于这类的信息

网友A:
既然想买,买一个回来拆不就得了。
你用锁尾陀螺的属性去评价惯导系统,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买,买一个回来拆不就得了。
你用锁尾陀螺的属性去评价惯导系统,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你的意思是惯性导航系统用的不是陀螺仪?难道这两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属性么?
望赐教

网友B:
陀螺仪只是惯性导航系统的一个零件,就像车轱辘是汽车的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只是惯性导航系统的一个零件,就像车轱辘是汽车的一个零件。

问的就是惯性导航里用的什么陀螺啊

网友C:
楼主你的问法完全不对,和路边的大爷问你拿的飞机“能不能飞”“能飞多高”“能飞多远”是一个量级的,最多你会用几个专业点的词,可你没用对地方。

以前有个FY20的内部图,我找一下,找到了告诉你型号,然后不要叫“陀螺仪”,因为这个词已经被歪曲了。
航模的陀螺仪(直机用的,如GY401之类)是角速度传感器,而现在外面宣传电子产品时的陀螺仪指的是加速度传感器(如手机、IPAD之类)。航模的惯性导航角速度、加速度都要用。

传感器压电的、MEMS的都可以,按照需要使用,光纤的是军队和航天用的真亏你能问出来
锁定的还是非锁定的,这是对于直升机的机头方向保持来说的,不是对传感器说的,这是程序控制的事。非要说的话,我只能说现在的都是锁定的。
双感度应该指直升机的陀螺仪可以设置高低两种感度然后用灵敏度开关切换,和上面一样,都是程序控制的事。

网友D:
牛头不对马嘴的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法完全不对,和路边的大爷问你拿的飞机“能不能飞”“能飞多高”“能飞多远”是一个量级的,最多你会用几个专业点的词,可你没用对地方。

以前有个FY20的内部图,我找一下,找到了告诉你型号,然后不要 ...

我有说fy20是陀螺仪么,我问的是这套系统里的陀螺仪是哪种的,问光纤的怎么了,航天用的就不叫陀螺仪了?就算问外星人用的什么陀螺也行吧
直机用的不就是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么,固定翼用的不是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角加速计?难道用的还是线加速计?
我也没说过锁定和感度是陀螺的属性,这本来就是程序控制的,现在哪有不带程序的传感器
上将您虽然受累打了不少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让人看着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头不对马嘴的发帖。。。

哪是牛头 哪是马嘴

网友:
“是哪种原理的陀螺 压电的 MEMS的 还是光纤的
锁定的还是非锁定的
双感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说fy20是陀螺仪么,我问的是这套系统里的陀螺仪是哪种的,问光纤的怎么了,航天用的就不叫陀螺仪了?就算问外星人用的什么陀螺也行吧
直机用的不就是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么,固定翼用的不是陀螺仪+角 ...

自己买个研究吧

楼主:
买了罗美+老鹰树+20A
不知道这么配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直机用的不就是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么

直机用的陀螺仪就是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没有“+”,谢谢。还有你自己看你问的是什么。如果连基本表述都不对,学习的心态也不对的话,那我也懒得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机用的不就是陀螺仪+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么

直机用的陀螺仪就是角速度传感器做出来的。没有“+”,谢谢。还有你自己看你问的是什么。如果连基本表述都不对,学习的心态也不对的话,那我也懒得多说了

同感。。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也不知道谁心态不对
停吧都别说了,该知道的都弄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和你一样.

网友(2011-03-18):
FY据说用的是数字输出的MEMS陀螺仪,叫什么ITG2000?看参数挺高,内部16位AD采样,SPI接口的,有点贵哦

但据说FY的很怕震?说明测量范围不够大,容易过载

还有个可能就是出在数字输出上,数字滤波很难在单片机上做得很好

网友F:
我也是来学习的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G:
打算弄套 fy21ap玩

网友H:
看了楼主的回答,看来楼主真的没有搞明白

网友H:
另外,罗美 老鹰树 20A有待试验,我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