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

楼主(2011-01-19):
有一次,发射器电池灯已闪烁了,船在河中间就不听指令,拖回来后发现抖舵,原以为是舵的问题,更换过电池后故障解除了,决定用GP电池,一打听都要好几百,如改锂电非要拆掉电池盒,价钱也不相差多少,原来的电池用在求援船上反而无事(玩具改的),怪不得在我这里这么少人玩模型了,每次出去,带上模型和求援船,找到地方了还要看水质如何,确实比玩其他的

楼主:
补充

接上面:有难度,不知各位高手有同感

网友:
改玩直升机吧,其乐无穷。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有没有玩过别的模型?你天上飞的现在很多地方管制,有的时候还要注意空中有无放风筝的!LZ说的控的电量不足不听使唤船停在水里,这是自己的问题没有检查你控的电量这算好的了没有损失!你天上飞机的失控一下看看 地上跑的要专门场地,除非你喜欢瞎跑就当我没说!

网友:
飞电直的,如果是新手没有老人带,那一次摔个几百块很正常!还有就是LZ你认为控电改锂电池贵!那你是不知道控改了锂电后可以比你用镍氢电池多用多久!

网友:
同意MIYO的说法
玩模型玩的就是兴趣,用价钱来衡量还不如不玩~!

网友:
不如不玩

楼主:
只有模友理解,金钱是其次,多谢各位点醒

楼主(2011-03-12):
已成功改控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成功改控电。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