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小雪飞

楼主(2011-01-19):
难得小雪,忍不住带425出去耍耍

雪天飞行感觉就是不一样

白茫茫的一点黄,非常利于判断飞行姿态

就是伤机子和设备。。。

网友:
   咱这的雪   下的狠大 - -。

网友:
在雪地炸机会不会没有这么伤飞机啊

网友A:
两块电并联会不会伤电池啊

网友:
我是进来看雪的~~~

网友:
最主要还是伤电池多点,能爽飞也值得了

网友:
头罩不错啊是500的头罩不?

网友:
肯定是500的头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并联会不会伤电池啊
不是很清楚,应该不会吧
这样的好处是450 和425可以共用电池
坏处是充电麻烦 还有 425上飞行时间略短~

网友:
發覺500頭罩比425原廠好看很多!!!

网友B:
原来425的电池是这么装的啊,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425的电池是这么装的啊,第一次见到~

分体的是分上下滴
合体的是在下面滴

网友:
大雪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并联会不会伤电池啊

不是并联是串联。

网友:
425穿黄马甲啊,雪景不错,可惜雪下得不大,再厚点更好

网友:
用500的头罩,两块在下面也可以,这个电池不错,感觉和我的6S2600,时间上基本相差10秒左右

网友C:
零下的温度,对锂电性能影响大不?
没在零下的环境飞过,但是气温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我都是停车后,打开汽车发动机舱盖,把电池放在水箱上,同时接上充电器补一下电,然后准备飞机,到要飞的时候,电池就有十多度了。不知道是不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下的温度,对锂电性能影响大不?
没在零下的环境飞过,但是气温只有零上几度的时候,我都是停车后,打开汽车发动机舱盖,把电池放在水箱上,同时接上充电器补一下电,然后准备飞机,到要飞的时候,电池就有十多度 ...

还好 因为在上海温度 基本在零上
最近才到0度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