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新春版+T8FG如何?

楼主(2011-01-19):
大家好,我是新手。目前G3.5正飞四面过关,260A能四面过关能飞简单圆周航线(不过不是非常圆,呵呵)。

正在考虑亚拓新春版2500+T8FG 2750的组合。因为我是新手, 周围也没老手带,所以发到论坛上来,请大家帮忙参谋一,这个组合是否合适?

-有没有必要升级成GY401+S9257?

-T8FG的接收机配套是R6108SB或6008HS,请问有什么区别?网上卖的很多都注明“不含舵机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在另外CCPM的舵机?用套机原装的舵机可以吗?

-6108SB单卖好象比6008HS要贵。但我看网上很多T8FG+6008HS的要卖2750,T8FG+6108SB的反而只卖2660,便宜了100块。应该买哪个好呢?

-不论是6108SB还是6008HS,价格都挺贵的。我是新手,炸机恐怕免不了。好象有个能和T8FG通用的接受机才270,如果用着个便宜的接受机先练习一下技术,大家觉得怎么样?先用便宜的摔,等以后技术好了再换上好的。免得一开始就把好东西摔坏了,呵呵。这样如何?

网友:
很高配置啦。
DS420换成DS520就好了。

网友:
新手的话把陀螺换了,因为GP780不好调试!
最方便的是GY520+9257,其他的都OK啦!

网友:
不如买500新春版  不差几个钱

网友A:
  500 新春裝,很多塑膠件的!買了心裡不舒服,會後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 新春裝,很多塑膠件的!買了心裡不舒服,會後悔的!

塑料件怎么了?塑料就比金属差?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恋金属件

楼主:
大家和气生财。:)

暂时不考虑500了,请大家对450发表宝贵意见。

网友:
很不错,什么都不用换,接收机SB,HS都可以,SB将来可能会更加主流一些,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新手的黄金搭档   还有  接收装肚子里  一般炸不到的     舵机原装410m  小炸没啥事的
还有  能4面悬停了   真机估计也没问题了    主要是调试  450调试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挑战性的    吧舵量调的稍微缓点

网友:
450新春版和8FG挺好的,GP780也不一定有问题,只要注意布线时候把陀螺仪的线和机身远离一些

网友:
好东西。。。。买下慢幔折腾了~~~~`

网友:
500新春版不错的,这个价格之下其实让450的价格定位很尴尬了,皮传同样适合新手,何况副厂件价格比450贵不了多少,台湾亚拓的论坛里都有新春500的暴力3D视频了,不要认为塑料件一定不如金属,泰世就是个好例子。

网友:
正飞四面过关,肯定上500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怎么了?塑料就比金属差?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恋金属件

500SF臂最好是塑料的,我金属的炸几次都变形了,塑料的才十几块

网友:
买什么套机,舵机都不好用的,浪费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资金就上,电子设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套装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好很好了。

网友A:
   新春的500便宜版塑膠料,貴的金屬件!

亞拓都很清楚的告訴你,金屬是比塑膠貴的了!

一分錢一分貨,塑膠比金屬好的話,那可能亞拓新春版是金屬,塑膠版是貴價版啦!

-------------------------------
我沒有說金屬一定比塑膠好!

但是,亞拓是這樣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怎么了?塑料就比金属差?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恋金属件

    迷戀金屬件怎麼了,沒自由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春的500便宜版塑膠料,貴的金屬件!

亞拓都很清楚的告訴你,金屬是比塑膠貴的了!

一分錢一分貨,塑膠比金屬好的話,那可能亞拓新春版是金屬,塑膠版是貴價版啦!

---------------------------- ...

是一分钱 一分货 没错啊!要不为什么新春版500卖3000不到,500ESP卖4000多!我也喜欢金属的,精度高(相对于塑胶件),但是新手练手难免炸鸡,再高精度也没用,再说500机子大,好飞,价钱又在3000以下,对比SPORT的2500不是很有诱惑力吗,SPORT是金属加碳纤没错,但比起500肯定要难飞点,反正各人喜欢,不多说了

网友C:
sport的话,尾舵机换成ds520,其他也没啥可发表意见的。
控,买SBUS版本接收机就行,便宜一百块,多个SBUS功能,虽然用不上,但何乐不为。
T8FG功能强悍,到现在我还没完全琢磨明白,研究控就很够lz用心了
RCMANIA的第七期里面就有一篇T8FG+YT SPORT的新手调试教程,一步一步来,相当详细,建议lz买飞机的时候顺便买一本。如果买飞机那里没的卖的话,就上网下 载一个电子版吧。(好像RCMANIA电子版注册用户之后可以免费看一本书的。我注册之后,第七期的RCMANIA就免费看了,不用付款,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遥控器选择非常好

YT450这个套装还不如买个泰世425

要是450的话非耐的套装也不错哦,那个陀螺比较超值

网友:
说实话,泰世425我买过,也有500ESP,感觉425比YT差了很多,所以我把425出了又定了套500E回来改无副翼,皮带传动也能暴力3D,而且声音不轴传要小很多啊!

楼主:
感觉450好象还是用亚拓的人多一点,所以我也随大流考虑亚拓多一点了。:)

-关于接受机,各位好象还没有给意见的呀。新手选那个便宜的通用接受机好么(考虑到前期炸机的问题,毕竟是新手啊)?还是确实要用FUTABA的6108SB或者6008SH?

网友:
尾舵升级520 其他很不错了

楼主:
LS几位朋友都推荐尾舵机要升级成DS520,非常感谢你们的意见。

不过我今天到一家实体店去看了一下,店里的销售小姐告诉我DS520太大了,不能装到450SPORT上面。请问推荐520的朋友们,这样怎么办呢?我今天几乎就把全套东西搬回来了。。。

另外,在这个店里买东西,安装+调试要收200,如果自己装,帮你调试要收100。作为一个新手,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店家来安装调试比较好? 店里调试好的标准是:可以当着买家的面飞到悬停就可以。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低呀?

网友:
自己装自己调,以后总要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几位朋友都推荐尾舵机要升级成DS520,非常感谢你们的意见。

不过我今天到一家实体店去看了一下,店里的销售小姐告诉我DS520太大了,不能装到450SPORT上面。请问推荐520的朋友们,这样怎么办呢?我今天几乎就把全 ...

那个小姐是外行 你买个尾舵一体安装架   就可以装了 好像冰人那儿有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个电池的问题,亚拓450新春SPORT版的介绍上,是建议配2000~2200MAH的电池。如果我用花牌的1200MAH 20C 6S电池可以吗?另外选哪个充电器比较好?再次感谢!

网友:
3s6s电压不同所用马达KV值不同电调也要支持6S的才行。套装就用2000-2200mah的3s吧,YT的电调缓启动还是不错的。接收能放到机身里面一般是炸不到的,不用担心。平衡充便宜的天车6、GT6,UN-a6pro或plus,记住一点:电子设备上好一点的没错,以后都能用的,慢慢的你就会不满足的。很多事现在觉得紧张熟悉了以后就自然了。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多看多问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充电器用A6不错。。。如果喜欢亚拓可以买亚拓的傻瓜冲~~~~~~~~

网友:
那家店,装机+调试都要二百啊!?悍!

接收机就用原装就行,不存在浪费不浪费够用不够用的问题。接收机装到肚子里的,基本上没见过谁炸坏的。

网友:
要我就配250的机子在家里玩,在外面玩冷死了

网友:
我推荐
非耐TT,比450大一点点,基本上属于安全大小,500飞起来不安全。自己害怕,旁边的人更害怕,新手安全第一。
斜盘用mks ds95耐炸,除了这一款,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小舵机炸比坏齿,一坏齿就的重新调一遍,怪麻烦的。
锁尾舵机可以用亚拓的520,质量不错的。420不能用,灰常灰常垃圾。
陀螺仪用futaba401,保证够用还稳定。
电机选蝎子,它那颗轴承超级大,耐用。如果选非耐TT,它里面带的就是蝎子
新手需要知道一件事,买飞机没几个钱,飞起来费用大好多。450级别还不明显,大飞机那简直是买飞机的钱跟飞飞机的钱比,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新手需要知道一件事,买飞机没几个钱,飞起来费用大好多。450级别还不明显,大飞机那简直是买飞机的钱跟飞飞机的钱比,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当有道理

网友(2011-04-23):
是一分钱 一分货

网友:
强烈建议上无副翼不然有你折腾的
我不推荐买YT的套机,一是价格贵二是舵机不耐用,我给你一套配置:
冰人PRO改260侧板
冰人PRO推力轴承座
冰人一体化尾波箱(轴改皮带耐炸维修方便)
TG或者RJX无副翼旋翼头
YT35X电调
YT电机(其他的也行)
斜盘舵机260MG
三轴陀螺:MB
尾舵机520或者9257 8910

网友:
"新手需要知道一件事,买飞机没几个钱,飞起来费用大好多。450级别还不明显,大飞机那简直是买飞机的钱跟飞飞机的钱比,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一步到位啊

网友:
唉~~~~~~我先飞50级油机入门 因为朋友走了没人带我调机什么的 现在自己暂时只搞500 实话告诉你吧 如果你要入门先培养兴趣 不需要练习太多3D动作的话 500是非常好的选择 450适合新手是从炸机成本来说 你把500调好了 抛开一飞冲天马上成为3D高手的想法 只是悬停什么的 真的!你想炸机都难! 450我飞过朋友的 用他的话说 450练习3D的时候压力小 容易做出动作 熟了后就可以在大机上面做 但是450一旦在近空手抖一下再遇到什么怪风 对于新手来说 必炸! 你拉都拉不回来的~~~500用塑料件炸机成本低 至于精度什么的 说实话 就我们这些水平 真的感觉不到什么精度不精度 等你先把500玩熟了炸废了 直接来个你觉得的顶级飞机 完事!:loveliness:
其实现在怎么劝你都没用 等你比较之后才有感觉的

网友:
额 回完帖一看 1月份的帖子 不知道LZ现在完得怎么样了

网友:
-有没有必要升级成GY401+S9257? (没必要换,换的话还不如以后换个mb,然后升级掉塑料旋翼头为rjx的金属无副翼旋翼头)

-T8FG的接收机配套是R6108SB或6008HS,请问有什么区别?网上卖的很多都注明“不含舵机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在另外CCPM的舵机?用套机原装的舵机可以吗? (买6108版本或者6208版本的准没错的,便宜量又足。就买不含舵机版本就ok了。yt套机里面有ccpm舵机,并且带舵机版本的控,里面是标准舵机,对你来说只能闲置或者出掉)

-6108SB单卖好象比6008HS要贵。但我看网上很多T8FG+6008HS的要卖2750,T8FG+6108SB的反而只卖2660,便宜了100块。应该买哪个好呢?(同上一个问题。)

-不论是6108SB还是6008HS,价格都挺贵的。我是新手,炸机恐怕免不了。好象有个能和T8FG通用的接受机才270,如果用着个便宜的接受机先练习一下技术,大家觉得怎么样?先用便宜的摔,等以后技术好了再换上好的。免得一开始就把好东西摔坏了,呵呵。这样如何?(直接用原装接收。炸鸡炸到接收机的案例非常罕见)

网友:
 原来我在21楼已经回复过了啊。不知道lz现在的选择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ort的话,尾舵机换成ds520,其他也没啥可发表意见的。
控,买SBUS版本接收机就行,便宜一百块,多个SBUS功能,虽然用不上,但何乐不为。
T8FG功能强悍,到现在我还没完全琢磨明白,研究控就很够lz用心了
...

我也是T8FG,只会调反向感度螺距油门曲线,DR EXP都没调(朋友说直线好,免得连坏手感),感觉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