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1-01-19):
目前市面上的无副翼系统都是三轴的,难道无副翼系统非得管尾舵的事,
如果尾舵陀螺仪其实是可以分离的,这样做岂不是吃力不讨好?
纯粹的2轴电子平衡桿,无论成本还是技术难度都会降低很多啊

网友:
分离增加成本阿

楼主:
分离为什么会增加成本呢,从无副翼系统自身来说

网友:
請問LZ玩航模應沒五年喔
二軸的有好多幾家在做

楼主:
楼上的具体说说是哪几家呢

网友:
加一轴陀螺芯片成本不到6个美刀,成品售价至少多卖你60美刀,这么划算的事情谁不干?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但也不完全对。
早期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就用两个GY401手工打造出一个双轴陀螺仪,让我的翼手龙起飞特技,真的是可以!
但是当动作难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自旋动作时,尾管会上下晃动,尤其飞行间打尾舵自旋时,这种摆动会更明显。
真正好的三轴陀螺仪,具备有「自旋修正」的功能,利用你打尾舵时,自动提前修正来解决此问题。

早期SK360只有两轴,我飞的感觉不错,后来自旋动作多了,就会觉得有点不足。

但也有三轴陀螺仪,本身程式没写好,没有自旋补正的功能,飞起来就跟两轴差不多。

总之是会有差异的。

网友:
正如铁汉所言,自旋修正是无副翼系统中很重要的一个附助功能。3轴做成一体,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就连GY701都会在打尾舵时对转速提供补偿。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精彩指点

楼主:
另外铁汉兄说用两个GY401手工打造出一个双轴陀螺仪,
不知道是如何解决ECCPM混控问题和陀螺仪感度控制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遙控器螺距控制選擇傳統十字盤控制
兩顆陀螺儀各接在接收機 副翼及昇降 兩動上
再接上ECCPM混控版
ECCPM混控版 再接上伺服機
感度由陀螺儀上調整
如有錯誤請指正
ps 直接買3g系統比較快

楼主:
哦,还需要另加ECCPM混控板,看样子很麻烦,谢谢指点

楼主:
随着副厂无副翼旋头的大量普及,个人估计针对中低端用户,
应该还是会有厂商推出新型2轴无副翼系统,
尾舵仍旧交给已经非常成熟的独立陀螺仪

网友:
又学到野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铁汉兄说用两个GY401手工打造出一个双轴陀螺仪,
不知道是如何解决ECCPM混控问题和陀螺仪感度控制问题的

我當時選用的直昇機是翼手龍50,那是傳統十字盤,副翼、升降是獨立操作,不需要ECCPM混控

後來我改用600N,這時候就需要ECCPM混控,當時我用了MKS推出的ECCPM混控板,然後成功安裝在600N上。
但是試飛沒多久,熱心感動人,一位好心的模友把他的VBAR借給我,那傳感器還是整個鋁殼呢!當時一套要三萬台幣。
有了VBAR,我就拆下了GY401,之後就有很多測試品不斷的在嘗試。

那手工打造的無平衡桿系統,就拆到個別的直昇機去,沒再組合過了!

网友:
其实尾和另二轴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cyclic 补尝就必须三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