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装360MM碳浆,动力部分需要什么改动

楼主(2011-01-19):
请教各位老鸟,今日看到非耐TT上市 可以使用360大浆,小弟想把自己的pro也该成360浆试试,小弟飞机现在的动力配置是1860KV的电机+亚托BL60G电调用6S动力飞行,如果我买一套TT的尾传和360浆,可以直接装上用么
需不需要改动力,因为我看过TT实物,发现它的大齿盘很大,希望各位多多发表建议

这是小弟的JJ

这是小弟的JJ

网友:
看中了,就不要混血
直接买TT

网友:
早就有的想法不过没有实施过:loveliness: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要不直接上360的桨看看

楼主:
不知道动力要不要改一改,直接上360MM浆到时可以飞,TT的大齿比PRO的大很多

网友:
直接TT吧~

网友:
我想问问LZ的尾舵机拉杆在哪里买的?一般卖的都比较短啊!

网友:
我的450象真机直接上360的桨,没什么问题,电流也不大,电调和电机都没明显变热,转速可以低很多都能保持升力.

网友:
把马达齿换成小1T的试试

网友:
看你使用报告。。。

网友:
不需要TT的尾传,直接上360的桨看看。。。

网友:
试过的,没有问题,比325更好飞

网友:
混血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安装位置,传动比都不合适改pro用。改皮带360的pro还靠谱

网友:
我自己改的360飞了快1年了,呵呵!
齿上11,暴力12T就行了,电池要费电一些,但是你是6S,应该问题不大,特别是上11T。
重要的是尾部要加长,尾桨要加大,才顶的住暴力3D,不改尾部你就飞飞温柔悬停航线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6301&highlight=%2Bkasee

网友:
其实就像当年的黑鹰500,

飞起来很稳的,大齿盘比450的粗壮不少,用360的大桨,

网友:
发试飞视屏

网友:
求视频,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