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些垃圾能做什么东西

楼主(2011-01-19):
公司好多烂光驱,软件,还有电脑主板,还有一些打印机和传真机,高手帮看看这些东西上面都能做什么,想做个小台钻什么的行吗,如果要做手动的小铣床什么的还要买些什么东西,上图大家看看拆烂的一些东西吧

楼主:
不充下在仓库还有一地的这样的电脑主机和一些打印机和复印机之类的,感觉应该能废物利用的,要是高手有这些估计能做出好东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雕刻机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轴和步进有了

网友:
见到高手 用 打印机做 贴片机的

楼主:
我拆的2个打印机上面的好像一个是无刷一个是有刷的好像不是步进电机啊,例外软驱上到有步进电机,不过是好小的那种不知道能用什么上面

网友:
把这些东西卖废旧得200元,直接可以买一个台钻了。您自己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搞出来的东西不会比最垃圾的台钻好。有了合适的工具后,您就可以diy其他的工具出来了。

网友:
还是当废品卖吧,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了

楼主:
公司的东西,只能拆拆里面的零件用,要是整台拿去卖了估计老板知道要发飙

网友:
电脑电源是好东西,可以用。
电脑主板上可以拆点零件:CMOS场管,钽电容,还有散热片等等,都可以做电调等配件的零件。

网友:
马达一般功率不大的。没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
鼠标、键盘线可以做舵机延长线,不错的,质量好。

网友:
看你的要求高不高了,如果不高的话,只是玩玩,应该也差不多了。

网友:
打印机里拆出来的是否可以利用上,有条件换个马达力量会好些。

楼主:
各位高手帮我支招啊,如果做小雕刻机都能用上哪些东西呢

楼主:
没高手帮解答下啊,那个步进电机上面写着37171D1A是不是型号要,要那种驱动能配合用呢

楼主:
拆过硬盘,最后的无刷电机是固定的搞不出来,而且驱动也不好搞。LS的有没有这方面资料麻烦给个链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