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PRO每次飞下来对转齿附近总是有粉末出现?

楼主(2011-01-19):
每次出去飞YT450PRO,用的是6S动力,飞下来对转齿和主齿轮咬合的附近总是有粉末出现?应该是从对转齿或者主尾大齿轮上磨下来的。原先以为是对转齿和主齿间隙过大造成的,新换了一个对转齿后,间隙小了,但是飞了几个起落后发现新对转齿附近又出现粉末了,间隙也变大了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检查轴承是否磨损过大造成。

网友B:
电机座弯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楼上说的没有错,我也碰到过

楼主:
原帖由
牛魔王
于 2011-1-19 18:27 发表
电机座弯了,检查一下吧
电机座弯了也会影响到对转齿这边?

网友D:
检查对转齿轴承,对转齿和轴承那有个凸起,如果那个东西磨的没有了,对转齿就会上下晃动,用3mm横轴垫片垫上用钳子捏一下就不会跑了

网友E:
我的PRO 也出现过,每次飞完都有粉末出现,不知道那里摩擦出来的,我的飞机很顺滑,用手转动可以转20圈以上,觉得不应该那里咬合不合适啊,也很纳闷 也是6S动力

网友:
可能是飞机壳子曾到齿轮了 我的就是这情况

网友F:
怎么电机座会引起这个?

网友G:
我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更换对转齿及小齿后故障仍未完全消除。感觉小齿与对转齿接触过紧,最后松开主轴上下固定座重新调整后消除故障。

网友H:
调整对转齿与传动齿的间隙

网友I: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J:
我的Sport是小齿盘磨到对转齿下面那个支撑架了,多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K(2012-03-27):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我发现是大齿盘不平整,大齿盘下部和对转齿顶部旋转起来有摩擦。
准备稍微加工下对转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