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机型的购买

楼主(2011-01-19):
入魔2个月有余,当初是买的二手杂交机V2空机身,电子设备配置为:KDS电调,933和MG65×3舵机,K800陀螺仪。由于机身是以垃圾价格买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花了不少力气,包括安装调试,所以飞的一直都不太顺利,期间摔机无数次 ,好处就是调试水平有长进。现在想换个新的机身体验一下,二手的就不考虑了。当然本着性价比的原则还是上飞越的,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大虾:
1、第一种方案就是换机身,就是不太明白应该上SPORT还是PRO?,有什么区别?看到某些帖子说K800的陀螺仪装不到SPORT上?有这回事吗?
2、第二种方案就是机身和电子设备也调整下,机身还是飞越。如果要换电调和陀螺仪,电调我想应该是好赢的,陀螺仪哪种性价比好点?或者说请大家推荐几种最佳的陀螺仪和舵机的组合?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如果不想再折腾下去的话,我建议你上YT450PRO高级套装版吧,什么都有了,原厂配置就很好飞了

网友:
陀螺飞越GY650~~~

网友:
你去飞越官方淘宝看嘛 配好了的 你可以用那些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再折腾下去的话,我建议你上YT450PRO高级套装版吧,什么都有了,原厂配置就很好飞了

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
KDS800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肯定不会太好用,现在可以选择飞越的GY650,再好点就Futaba或者亚拓的陀螺。舵机可以选择数字的,比如Inolab 的或者更好的,尾舵亚拓DS520够用了,933锁尾肯定不给力啊。
最早我也是从V2开始的,飞了不到一年淘汰了。飞越的sport和pro我都装过,都是500元以上的版本,质量,精度都还行,就是螺丝有点软。现在自己用的是飞越原来卖650块钱的PRO(貌似现在降价了),套装里带的碳桨,质量挺好的,建议同时换冰人改装螺丝包,PRO的机身比较窄,布线比较费脑筋,要是接收机大的话不太好布置,我用的6008HS刚好塞进去,如果是标准大接收机的话就不是很方便了。
目前配置
朗宇S2220+好盈40A
MKS DS530*3
Futaba GY401+亚拓DS520
T8FG遥控+R6008HS接收
飞得挺爽的

网友B:
KDS800装在飞越450Sport上没有问题,我的就是这个配置。

如果先不飞3D的话,换个飞越机身就可以了。反正还得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考虑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800装在飞越450Sport上没有问题,我的就是这个配置。

如果先不飞3D的话,换个飞越机身就可以了。反正还得炸。

确实如此,炸是肯定的,不过我觉得除掉机身,影响鸡鸡性能的就是陀螺仪了,飞越的那个陀螺仪有人用过吗?好吗?

网友D:
其实选择很简单
炸机很少的 选择亚托,
理由:既然有一定的飞行基础了,何不感受下好点的机器呢?
你一定会很奇怪,同样一部机器,为啥有的要一两千,有的只要四五百...差别在那里?慢慢体会吧...
不过你有了亚托,肯定会不思进取,不敢晋级。哈哈,就像我....

炸机多的,选择杂牌,
理由:炸机多,就算亚托你也会炸成山寨机,不划算,除非你卖亚托原装件,不过那样你更加不划算..
哈哈!!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选择很简单
炸机很少的 选择亚托,
理由:既然有一定的飞行基础了,何不感受下好点的机器呢?
你一定会很奇怪,同样一部机器,为啥有的要一两千,有的只要四五百...差别在那里?慢慢体会吧...
不过你有了亚托 ...

有理有理,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还是知道的

网友:
买飞越SPORT的话建议买升级件才飞得爽。。。一体主轴座和一体尾管座。。。有了一体尾管座,KDS800可以放上面~

网友:
上预算呀

网友E:
现在别上450了,500都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别上450了,500都白菜价了

500的话电子设备都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