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E飞行中突然断电

楼主(2011-01-19):
新购的700E-F3C,配凤凰120A电调,在试飞的几次里,其中有两次在飞行悬停中突然断电了,第一次断电查数据发现电流最高居然去到了325A,后来把这个电流保护关掉了再试飞了又出现空中断电,但这次电流只有39A,不知是我的电调设置是否有问题,请大家支个招,谢谢!

调整大小

第一次断电的数据

第一次断电的数据

调整大小

第二次断电的数据

第二次断电的数据

电调设置

电调设置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凤凰电调我用在600e上的时候也发生过突然断电,但我一直没找到原因。提供你个建议,你可以试试。我用在600e上的时候,遥控器里面有个选项(我的是12z)end point,这个选项遥控器默认的都是100,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看铁汉的那个设置说明上写的这个最好要设置到135,我后来在700e上也是设置到135,也在没有发生过断电。如果你的是jr的dx7,这个选项不设置的话,电调通上电死活找不到最低点,推油门也没反应,这个我帮北京模友设置的时候遇到过。
还有这个governor gain选项默认的是15,定速要求高可以设置到25. 美国佬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end point是舵机行程量,分上行程和下行程,这个设置是根据你飞机连杆平衡来决定的,并不是什么默认选项的,我的飞机上还有调140,80的呢

网友:
说是调到135/135缓启动效果最好吧,我也是这么调的,目前没断电过。。。

网友:
  没中文真麻烦

网友B:
行程不是135就可以搞定的,需要校准
详情http://www.alig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168&extra=page%3D2,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的是510kv的,你的470kv,只有这个不一样,其他都可以一样

网友:
700MX就是10极的,用定速不必校准

网友:
LZ用的是 14Z

网友:
1. 請校準凤凰電調的油門行程
2. 大齒盤是115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用的是14MZ,关于大齿数说明书是112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程不是135就可以搞定的,需要校准
详情http://www.alig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168&extra=page%3D2,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的是510kv的,你的470kv,只有这个不一样,其他都可以一样

 我说的不是校准.是展开end那个参数.f的控不展开也能飞.jr的dx7你不展开这个参数,你校准看看.看看你的电机转不,能找到最低点不.多说一句,而且用定速功能似乎也不用校准吧.

网友:
上周末我也连续断了两回!我的电调是160的

网友:
我也看到过凤凰会断电

网友:
凤凰会断电

网友:
突然断电,也是我彻底告别电机的唯一原因,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辛辛苦苦调好机,到外场一飞,好好的突然断电,飞机自由落体。。。。

网友:
引擎熄火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找出问题比较好,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