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这是G4安装,步骤都操作好了,然后弄摇杆,一点反应都没,点搞定就出现这样的提示

请教各位朋友,有类似的情况吗,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认到模拟器?

网友:
  你的肯定是盜版的吧?

盜版的應該用那 emu.....  的檔案連接來啟動軟件,

而非按那 g4  圖標來啟動,

用盜版時一定要先關防毒, 否則防毒會把那刪掉......

詳細的到論壇關於模擬器的去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