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BB25小车片铣杆

楼主(2011-01-19):
上图拍砖:loveliness: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A:
顶兄弟 但是千万别用这个切 我应该是论坛里比较早买BB25车床的人,使用至今应该对这个车床比较了解, 对这个车床不要有太大的奢望 应该尽量爱护的使用。总体来说这个车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建议把原厂的跟刀架换为轴承跟刀架(并把轴承安装在精车位)。
建议把原厂小托板2个固定螺丝更换为M8 高强螺丝。
建议不要做任何尾座快锁装置。(要精心呵护原车床尾座,绝对避免铁屑和铸铁粉末进入导轨,绝对不要安装尾座刮屑板)
建议在中托板上安装机床工作灯
建议在皮带箱壁上安装切削液循环泵开关及机床工作灯开关
建议买一套丝锥及丝板 放弃原床之挑丝功能
原厂附带油盘及机器底座不建议购买
建议尽量避免大吃刀车削及其他大负荷作业。
。。。。。。。我这半天都说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兄弟 但是千万别用这个切 我应该是论坛里比较早买BB25车床的人,使用至今应该对这个车床比较了解, 对这个车床不要有太大的奢望 应该尽量爱护的使用。总体来说这个车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建议把原厂的跟刀架换 ...

你的意思是建议从新改装一次。升级套件从买车开始就准备好。

网友:
 好多建议:funk:

楼主:
先谢过qiongren老兄!!!

                    可我的BB25还得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看

这个结构的看起来漂亮,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这个结构不能保证锯片的完全同心

楼主:
为什么哪? 为什么哪? 为什么哪?

       开个玩笑!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哪? 为什么哪? 为什么哪?

       开个玩笑!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锯片靠什么定位的呢?

楼主:
锯片靠锁紧垫定位!

网友C:
我做的是在刀杆上车个台阶,台阶外径与铣刀内孔大小一致,这样同心度也许好一些。

楼主:
这样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在刀杆上车个台阶,台阶外径与铣刀内孔大小一致,这样同心度也许好一些。

这样确实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