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19):
小弟有一事不明请教大家,就是在轴承固定的情况下,轴可不可以上下运动。
看图:

网友:
一般轴与轴承都是紧配合,轴是不可以来回窜动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让它可以来回窜动,不知道这样对轴或者轴承有没有影响?

网友:
当然有影响,很不利,还是别这样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否认为台钻就是这个原理,台钻是轴承的外壳窜动。

网友:
你要让轴上下滑动,应该用直线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可以 ,呵呵

楼主:
但是直线轴承不能旋转呀

网友:
主要看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办法不是没有。

网友:
做个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