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兄弟知道有什么夹具可以夹持15-22MM的内孔么?

楼主(2011-01-19):
有一难题困扰多时了,要夹持15至22MM的内孔(盲孔)来磨外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哪位仁兄知道可行的夹具结构么?成品最好咯。。谢谢!

网友:
膨胀螺丝

网友:
可否在盲孔攻丝?

楼主:
威武!那样膨胀螺丝和工件都快成一次性的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qiongren兄,夹具要可调节,夹持范围最少在15MM-22MM之间,因为工件内控大小不固定,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攻丝之法也是一锤子买卖哈哈,不干

网友:
光内夹不一定行的,那头应该还得用一个平面顶配合.这样磨外圆才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也不能磨削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短工件;其他都已解决,最关键夹具困扰已经啊。。

网友:
做涨芯就行

网友:
倒角之后用顶针顶住就行啊 还可以做个膨胀心轴

网友:
我车过一条汽缸研磨棒类似膨胀螺丝:内芯车小锥度,外套的内圆锥度与之对应配合、开四条对槽,收紧内芯螺母后可微调直径。
如不明白明天可上个图。

网友:
直接夹一圆钢,车出和孔过渡配合的心轴台,车好后轴不要取下来,直接把工件轻轻敲入心轴台,可保证同心,另一面再用顶针顶住,然后磨外圆。

网友:
批量生产可试试用10楼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10楼以及各位仁兄的热心解答,在网络上查到一种“内孔膨胀压紧器”,不知是否这个原理http://www.jergens.com.cn/5/5_57.asp

 内孔膨胀压紧器是一个理想的压紧装置, 用于在垂直或水平加工中心上将部件从内孔压紧。

  大直径的压紧器同样具有精密的公差, 可在工装方箱或夹具板上的窝眼里精确定位

  软性的弹簧钢压紧器可再加工以匹配不同工件的内径, 从而确保最合适的配合。通常, 这些压紧器能被再次加工利用。
主体材料:弹簧钢
低位压紧
适用于车床上的次级加工
易于再加工以适合车床或铣床上的应用尺寸
非常适合平板式夹具组合        使每个夹具方箱或夹具板上可放置更多工件
用六角头扳手或液压拉缸锁紧(需钻一通孔,使更长的螺栓能与液压拉缸连接)
每个压紧器附有安装说明

另昨晚突发奇想到一个方案,请各位参谋一下是否可行:使用80MM三爪卡盘,不夹工件的情况下将卡盘拧紧后放在车床上将最外端卡爪车小一点,这样装上工件反拧卡盘撑住工件;考虑到80卡盘最外端卡爪较短,是否可以在三个爪上各焊接一根小棒,后如上一样夹紧卡盘车小

网友:
还是膨胀螺丝啊

网友:
小批量的话又是在车床上磨的话,最好是用长料车好内孔磨好外圆再切断同心度也有保证,如果已经做好了只剩下磨了,精度要求又高那就只有动用无心磨床了。只作参考。

网友:
夹内孔用涨心套就行了,自己做也比较好做,车个配合面直径合适的套,中间用锥度铰刀绞一下,然后切弹性缝,切发可以参考er夹头的形式,然后车个和锥度铰刀相同锥度的涨芯塞就ok了,涨芯塞的具体装夹方式就看工作场合的需要了,可以做成外顶式,或者内螺纹锁紧式的

网友:
各位看清楚了是盲孔,还是15-22mm不确定的,锥涨有这么大行程吗?要求高的话唯一的办法只有无心磨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头磨平,另一头顶针,磨量少点,顶针最好是油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内孔是在15-22MM范围之内的,不是固定尺寸的;所以要考虑到这样的尺寸跨度

网友E:
床头装死顶,顶你的工件盲孔,尾顶装活顶,OK了。

网友:
楼上的高!和我想的一样,尾椎顶!

网友:
请问lz,内孔15-22是毛坯孔还是加工后的孔?内孔与外径同心吗?如果是毛坯孔,那只有无心磨了

楼主:
回楼上,是打好的孔,内孔与外径同心

网友:
最好图纸传上来看看!工装和加工费用我可以给你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床头装死顶,顶你的工件盲孔,尾顶装活顶,OK了。

盲孔那面端面粗糙度要求是多少都不知道,让你顶尖顶出印子就麻烦了,还是要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