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设置中的循环螺距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19):
请教MB设置中的循环螺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字面理解为最大到最小的螺距,但感觉又好像不对,请教各位模友,循环螺距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就是周期距  就是螺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范围

体现在直升机飞行中的动作现象就是俯仰、侧倾动作的快慢程度。

网友:
就是倾斜的速度

网友:
找到了点资料 :

周期距(cyclic)与总距(collective)

总距控制直升机的升降。总距变化时,斜盘水平上下移动。

周期距分为前后(升降)周期距和左右(副翼)周期距,分别控制直升机前后运动和横向运动。周期距变化时,斜盘水平位置不变,但角度发生变化。

周期距的测量与设置

把总距固定在零点,即3D模式下油门摇杆处于中点。
(1)大桨与尾管垂直(平衡杆与尾管平行,保持水平),把升降舵拉到最低,测量出降舵的最大周期距;把升降舵推到最高,测量出升舵的最大周期距。
(2)旋翼头旋转90度(平衡杆与尾管垂直,并且保持水平),把副翼舵推到左端,测量左副翼的最大周期距;把副翼舵推到右端,测量右副翼的最大周期距。

最大周期距并非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数值。3D模式下的周期距通常设置为6-7度为宜。原因在于大桨随着攻角的增加会遇到“停滞效应”。
周期距与总距混合起来,使大桨的角度变化范围增加。例如,总距为9度,周期距为6度时,单片桨的最大攻角大约为15度,此时另一片大桨的攻角大约为3度。

“停滞效应”(stalling effect)

停滞效应是指单片大桨的攻角达到12度左右时,大桨旋转带来的升力大幅下降,而空气的阻力大幅上升,随着角度的增加,这种效应呈几何级数猛增。

由于停滞效应的存在,过大的大桨攻角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狂暴的空气声、发动机过重的负载、操控性能的下降和机件的损坏。因此,即使直升机做翻滚动作时,也不应把油门摇杆和升降或副翼摇杆推到头。适当而非最大的摇杆,使直升机的动作更加优美,操控性更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MB设置中的循环螺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字面理解为最大到最小的螺距,但感觉又好像不对,请教各位模友,循环螺距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
就是打A E 舵 十字盘倾斜角度

楼主:
谢谢wangligang的精辟讲解。

网友:
這裡有圖文並茂的講解!

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148

网友(2011-05-24):
铁汉一点到位,学习了

网友(2011-07-19):
说白了,就是升降舵和副翼舵的舵量大小,循环螺距越大,满舵的舵量越大。

网友(2012-08-14):
MB量循环螺距及集体螺距时

MB量循环螺距及集体螺距时,3D及油门HOLD开关是如何状态的  意思即需开3D开关,及要把油门锁定吗?
另有:日冠DS939MG   油门推杆上下不停移动,有时舵机臂不动(油门推杆还在上下不停移动)发卡一样,下沉,再恢复正常,一会又出现。请各位模友指导。土豆网视频上传中,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Nq1oA29ycE/请大家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