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能用来飞电固机翼龙吗?

楼主(2011-01-19):
我是新手,潜了一段时间水,最近想买 Futaba 6EXhp入门,先从飞固定翼的飞机开始,然后亚拓450电直,在淘宝上问商家,他说Futaba 6EXhp支持电直,不能直接用来飞固定翼,说是要加V翼,请问他的解释是否正确;在这里我还想请教各位朋友,Futaba 6EXhp模拟器的连接线是什么接口的,需要买商家的加密狗吗;天地飞6A飞450真的很差吗?

网友:
6EXhp可以飞固定翼,倾斜盘模式设置一下就可以,螺距通道空着不用。
模拟器是方口的,买模拟器的时候有配的。
TDF 6A不能飞直机,6C可以飞450,但设置很不方便。
新手不建议买6EX,设置不直观,建议买华科尔2801或天地飞7通。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6EX入门确实不错!!天地灰的机子也可考虑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潜了一段时间水,最近想买 Futaba 6EXhp入门,先从飞固定翼的飞机开始,然后亚拓450电直,在淘宝上问商家,他说Futaba 6EXhp支持电直,不能直接用来飞固定翼,说是要加V翼,请问他的解释是否正确;在这里我 ...
6EXHP飞翼龙是没问题的,翼龙就是个四通固定翼,不需要混控。
该控只是用于飞带混控功能的固定翼有点不妥(比如飞翼混控和V型混控),不过这个问题笔者已经解决,可将此控改为6EX AP/HP两用,固定翼、直机通吃。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作为报答送你们几个妹妹

网友:
6E鸡肋,国产的2家中端控性价比完全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