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池与机机性能的关系

楼主(2011-01-19):
450v2机机,手头有花牌的锂聚合物电池和工具3s18650的锂电池。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现在发现每次用锂离子电池的时候机机就特稳定,稳到我可以把控放地上走3米过去把它拉下来,但是用锂聚合物电池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稳,不是飘就是修正过度,也说不出来是哪里不一样,就是手感差太多!之前kds平衡仪也有上过,用锂离子电池轻松脱控1分钟,同样的环境下用锂聚电池就不行!锂离子电池每次我都放电到3.4v,也曾怀疑是电压导致转速的问题,用锂聚电池的时候有试着降低油门曲线,直到飞机开始点头也不能达到用锂离子电池的手感!
        跪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LZ牛,脱控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牛,脱控一分钟
 兄弟,你可别损我了,我说了是用平衡仪!希望有经验的高手帮我释疑!

网友:
所谓“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其实是锂离子电池各种子系列产品中的一种,实际上它的主要部件:正极、负极和电解质以及工作原理都和使用液体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一样,只是隔膜和包装材料不同,因此,归根到底它实质上,就是一种锂离子电池。

网友B:
 .....我竟然看錯了標題,

以為電池與性機能的關係,

非常感興趣的就進來了....

网友:
这种18650电池是10C的  足10C    比起一些虚标的15C都强 另外这样的电池因为有金属外壳稍微重一点 所以飞机会相对稳一点  我买了一盒子的18650 来用爱组几S组几S  金属外壳还摔不坏  此乃我等菜鸟的神器

网友:
都是电池啊

楼主:
 呵呵,7L好老的id啊,谢谢解答!
现在是3s1500的,很轻的啊,比3s2200的锂聚合物电池要轻,感觉应该不是重量的问题!7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竟然看錯了標題,

以為電池與性機能的關係,

非常感興趣的就進來了....

 论坛里讨论那个不得被版主封贴封id啊,你也真有想象力,看来是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