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遥控真***辛苦

楼主(2011-01-19):
月初时看别人爽FPV,痒痒,舍不得买日本控,感觉国货天地飞也不差,看了天7和天8,感觉天7够新也够用,当场买了一台,上skylark OSD时,需要三段开关,天七的5通道就是个三段开关,蛮好,心里挺得意,花小钱办大事啊,结果用起来悲剧了,天地飞七的5通道是个假三段开关,只能用两段,马上和天地飞技术人员确认,说是天八天九可以实现三段开关,又和经销商联系补差价换了台天八 72M+二次变频PPM八通接收,回家联上 skylark OSD,爽了,两个三通开关都用上。
本以为可以开始爽了,什么都解决了,准备飞了,飞前在小区里拉距测试了下,又悲剧了,不拉天线3米不到就严重抖舵,电机还会不时自己转动一下(不是失控保护模式,已设置PPM接收机失控保护油门=0),把天线全拉出来,二十米也开始抖舵,电机转,这时如果关控就不抖了。

这到底是控的质量问题,还是附近有很强干扰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环境所致吧,天地飞再差也不会差到那种程度吧! 声明,我不是托哦

楼主:
我也怀疑过是干扰,把图传关闭了,还是一样。
如果是环境干扰,我关了控,为什么抖舵+电机频转症状都消失了呢?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新买的锂电,充满了,配了原厂带的降压线,开控显示电压10.5V

网友B:
电压低了吧!我的10V出现过这个问题 换个电池就好了 建议楼主把降压线拿掉试试 我是T9 和二楼一样我不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了吧!我的10V出现过这个问题 换个电池就好了 建议楼主把降压线拿掉试试 我是T9 和二楼一样我不是托

买的是遥控用的11.1v 2200mah 8c,拿了降压线,会不会电压过高,烧坏呀?

网友:
用累了就换呀

网友C:
什么图传?屏蔽做好没有?

网友D:
国产货信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图传?屏蔽做好没有?

是在图传关了的情况下,出现状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了吧!我的10V出现过这个问题 换个电池就好了 建议楼主把降压线拿掉试试 我是T9 和二楼一样我不是托

听了你话,我专门做了测试,分别用3S锂电不接降压线和8节5号电池两种供电方式,都是三米左右开始抖舵,所以,不关电池的问题。

网友:
请厂家解决~~~~~~~~~

网友:
我用的是2.4G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用PPM的容易受干扰,哪怕你换进口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描述 和我当年 ESKY0404 遥控器 高频发射坏了一样

这个可能性大点,发射机坏了,乱发射信号

网友:
跟商家交流下,我不拉天线也在飞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月初时看别人爽FPV,痒痒,舍不得买日本控,感觉国货天地飞也不差,看了天7和天8,感觉天7够新也够用,当场买了一台,上skylark OSD时,需要三段开关,天七的5通道就是个三段开关,蛮好,心里挺得意,花小钱办大事啊, ...

您好:
        建议您就单独的接一个5V供电接上舵机测试下,其他的全部都不要连接,将天线全部都拉出,看是否有此现象,也可以换一个环境测试下,   我们的产品如出现质量问题自购买的7天之内可以同卖家免费更换的,如需帮助可与售后联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
        建议您就单独的接一个5V供电接上舵机测试下,其他的全部都不要连接,将天线全部都拉出,看是否有此现象,也可以换一个环境测试下,   我们的产品如出现质量问题自购买的7天之内可以同卖家免费更换 ...

我没有5V电,飞扬波舍也只有这一台库存了,已经联系天地飞何工,下午去他那帮我测试。

网友:
估计是高频头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货信不过.

我是支持国产,我天6都没见失控过

楼主:
讲讲结果,下午去了趟天地飞售后,检查了功率什么的,说是正常的,厂家安排了人对我的控进行拉距测试,在楼下,距离不能太远,只测试了不拉出天线的距离,大概在70米左右出现抖舵和电机不时转动,70米距离应该是正常的,据天地飞技术人员讲,72M PPM抗干扰能力差,在受控和失控之间的临界点,是会出现抖舵或电机自动启动的现象,2.4G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回家又自己测试了一下,不拉天线居然又能稳定到大约50米距离了,再远一点依然抖舵+电机转,如果摇动遥控,抖舵+电机会更频繁,原因不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摇控不拉天线50米正常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赶紧换一个  上天以后再出现你说的状况就不单单是出车费这么小的事情了

网友(2011-02-26):
试试设置成PCMS1024··我用过一段时间的天8·没你所说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