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系列模拟器出现未知故障!有类似问题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2011-01-19):
每次启动EMU进入模拟时候都要弹出如图警告无法进入!

本试过G3.5  G4 G4.5都一样!完全卸载之后还是同样问题!
在家另外台电脑上安装运行一切正常!可惜老机配置不咋给力!
今晚重装XP系统之后故障依旧!实在无法,老鸟指教

网友:
玩G4.5就用WIN7啦,XP过时了哦

网友:
在XP 上應該是, 可以順利起動的 ~
是防毒在作怪嗎? 暫時先關閉再試 ~
模擬徹底的刪除, 只加入模擬及Emul 其他的資料片不加入, 看是否可以開起 ~

楼主:
昨晚上琢磨了下很有可能是小红伞白金版杀软的原因吧!
其他模拟都正常使用!印象当中无问题出现之前装的是小红伞免费版!
今天换了台电脑装上小红伞免费版能正常运行G3.5
回去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