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倒飞

楼主(2011-01-20):
请问,在
遥控器
不打开3D模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短暂的倒飞悬停吗?

网友A:
先不说是否3D模式, 只要有一定的油门 + 负螺距 就可以~~~~

网友B:
那要看短暂到什么程度,没有负螺距看象是不可能倒飞悬停。

网友C:
不开3D,打到负逻矩时,油门就小了,估计停不住,翻跟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看你的设置,是有可能的。不开IDEL油门40%可以倒飞螺距+-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