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天行者,什么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1-01-20):
EPS天行者1680,准备用玻璃钢工艺加强,本着尽量利用手头资源的原则,3S  2200MAH电池有N块,手上有一个银燕BL2215/20电机,KV1260,仿APC9*6桨。

想问一下,这样的动力配置合适吗?

网友:
2215小了点吧,我原来用的2815 3S KV920,不过我那个是EPO的,EPS的轻不少,问题也不大

网友A:
2217,900KV左右,1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7,900KV左右,1060桨,
好像天行者最大只能9寸桨吧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2216  9*5.5  1350克全动力 省电 最大起飞  23A

网友:
貌似没问题.

网友:
 我的翼龙都用的2217电机

网友B:
我也用银燕2215电机,也是EPS的,9060桨,全重1500G,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银燕2215电机,也是EPS的,9060桨,全重1500G,没问题
你觉得动力够吗?我的翼龙飞丢了,下一步就要装天行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动力够吗?我的翼龙飞丢了,下一步就要装天行者了

我目前就是这个动力配置,昨天风大,飞得较艰苦。这个动力配置在风小的天的还是挺好飞的,可以的。但风大点就不好飞了。建议还是上银燕的2815吧,在3S的电池情况下。

网友:
我用的是银燕的电机

网友:
兔哥的翼龙怎么丢 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