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做了个取暖的小玩艺儿

楼主(2011-01-20):
前天,去五金店去买地热炉,店主要150大元,现在钱难挣啊,一个炉子要那么多的钱?一气之下我找材料做了一下,呵呵,效果还错!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这种东西主要靠热辐射,这样的效率低点吧

网友A:
除了省点钱之外,不管那个方面都不值得在此推广、炫耀,容易误导新手,是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比较符合中 国人要钱不要命的做法。

网友:
热效低,也不安全,很快就会多花150的电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合适的反光板

网友:
找块不锈钢,抛光一面当反辐射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找个卫星锅,抛光下,套上去。

网友:
不行行不行

网友C:
刚锯开了一个煤气瓶呢

3MM的壁厚。今年确实特别冷

低碳与节能之间。我还是选后者算了

柴火炉,今天再作个出烟口,用 8MM的铝合金管来作换热器

希望能有效。

要不家里太多的木料,特别是加工下来的小木块,丢了可惜,不如取暖拉倒

又下雪了

网友:
买个电暖炉,把反光板拆下装上你D的小玩意上,热能效率会大大提高!其它剩下的件买给回收站,赚点零钱买工具再D其他小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除了省点钱之外,不管那个方面都不值得在此推广、炫耀,容易误导新手,是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比较符合中 国人要钱不要命的做法。
你看过用电热棒烧热水不?看过。如果就用一个带电线的插头加两条锯条来烧热水就不一定看过了吧。这才叫不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过用电热棒烧热水不?看过。如果就用一个带电线的插头加两条锯条来烧热水就不一定看过了吧。这才叫不要命
看过 充满了毛子暴力的美学

另外LZ你这个东西简直太危险了  强烈不推荐

网友:
帮顶
安全弟一

网友:
得再弄个防护罩什么的吧?

网友:
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

网友:
小心  尤其家里有小孩的别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反光板

直接用镜面不锈钢板折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还是东北好,外面再冷进到家里暖呼呼,南方同胞冬天真难捱啊!

网友:
买个光波炉吧,一举两得

网友:
以前有个煤炭热手器,圆的里面有防火棉的。那东西好玩。

网友:
楼主严重违章操作,立即停业整顿!

网友:
我的 比你还简陋  直接两根石棉管放在地上..

网友:
一号营地 朋友:
要说明一点,烧木柴什么的本来就是不计算碳排放的,
只有烧煤炭石油才算有碳排放。
因为:
树木里面的碳是肯定会在几十年内释放出来的,所以,树木和生物燃料是可以划等号的。
所以:
放心烧木头吧!

引用 网友C:
刚锯开了一个煤气瓶呢

3MM的壁厚。今年确实特别冷

低碳与节能之间。我还是选后者算了

柴火炉,今天再作个出烟口,用 8MM的铝合金管来作换热器

希望能有效。

要不家里太多的木料,特别是加工下来的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