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预紧、过盈、间隙与刚度

楼主(2011-01-20):
看到折腾兄弟的帖子中与sdxds 兄弟在主轴间隙上有不同理解

再另发此帖专题讨论下吧

就事论事吧,我们使用角接触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的消除轴向和径向间隙,所以采用了分离结构以方便后期预紧

在预紧后,角接触轴承的钢球与滚道实际上是处于过盈状态了,既然是过盈,当然也就没了间隙,从尺寸角度上观察,可以理解成处于负间隙了

有朋友可能会说,都预紧了,怎么还有间隙呢?

其实,这时候,应该就是刚度的问题,除了轴与轴承套的刚性因素,另一个就是预紧力的大小了,在工业设计中,设计员会根据转速及刚度要求设定出合适的预紧力了

在实际操作中,除使用力矩扳手,也有不少有经验的装配者采用手感预紧的

预紧力到位后,这时候的检测出的“间隙”实际上是刚度造成的了

启发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8393&extra=page%3D1&page=2

需要更深入了解的朋友,请自行搜索相关资料

这有篇:
过盈配合量和预紧力对高速角接触球轴承刚度的影响

http://wenku.baidu.com/view/851a8feb998fcc22bcd10d3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上图

好吧

    角接触球轴承,可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也可以承受纯轴向负荷,极限转速较高。该轴承承受轴向负荷的能力由接触角决定,接触角大,承受轴向负荷的能力高。接触角α的定义为,径向平面上连接滚球和滚道触点的线与一条同轴承轴垂直的线之间的角度。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有以下几种结构形式:
(1)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
这种轴承的代号为S70000,其外圈滚道边没有锁口,可以与内圈、保持架、纲球组件分离,因而可以分别安装。这类多为内径小于10mm的微型轴承,用于陀螺转子、微电动机等对动平衡、噪声、振动、稳定性都有较高要求的装置中。
(2)非分离型角接触球轴承
这类轴承的套圈沟道有锁口,所以两套圈不能分离。按接触角分为三种:
①接触角α=40°,适用于承受较大的轴向载荷;
②接触角α=25°,多用于精密主轴轴承;
③接触角α=15°,多用于较大尺寸精密轴承。
(3)成对配置的角接触球轴承
成对配置的角接触球轴承用于同时承受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的场合,也可以承受纯径向载荷和任一方向的轴向载荷。此种轴承由生产厂按一定的预载荷要求,选配组合成对,提供给用户使用。当轴承安装在机器上紧固后,完全消除了轴承中的游隙,并使套圈和纲球处于预紧状态,因而提高了组合轴承的钢性。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以径向负荷为主的径、轴向联合负荷,也可承受纯径向负荷,除串联式配置外,其他两配置均可承受任一方向的轴向负荷。在承受径向负荷时,会引起附加轴向力。因此一般需成对使用,做任意配对的轴承组合,成对安装的轴承按其外圈不同端面的组合分为:背对背配置、面对面配置、串联配置(也称:O型配置、X型配置、T型配置)三种类型:

背对背配置  O型配置

面对面配置  X型配置

串联配置   T型配置

①背对背配置,后置代号为DB(如70000/DB),背对背配对的轴承的载荷线向轴承轴分开。可承受作用于两个方向上的轴向载荷,但每个方向上的载荷只能由一个轴承承受。背对背安装的轴承提供刚性相对较高的轴承配置,而且可承受倾覆力矩。
②面对面配置,后置代号为DF(如70000/DF),面对面配对的轴承的载荷线向轴承轴汇合。可承受作用于两个方向上的轴向载荷,但每个方向上的载荷只能由一个轴承承受。这种配置不如背对背配对的刚性高,而且不太适合承受倾覆力矩。这种配置的刚性和承受倾覆力矩的能力不如DB配置形式,轴承可承受双向轴向载荷;
③串联配置,后置代号为DT(如70000/DT),串联配置时,载荷线平行,径向和轴向载荷由轴承均匀分担。但是,轴承组只能承受作用于一个方向上的轴向载荷。如果轴向载荷作用于相反方向,或如果有复合载荷,就必须增加一个相对串联配对轴承调节的第三个轴承。这种配置也可在同一支承处串联三个或多个轴承,但只能承受单方向的轴向载荷。通常,为了平衡和限制轴的轴向位移,另一支承处需安装能承受另一方向轴向载荷的轴承。
此外,还有一种可供任意配对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这种轴承经特殊加工,可以两个背靠背、两个面对面或两个串联等任意方式组合,配对组合的轴向间隙可根据需要选择,后置代号CA表示轴向间隙较小,CB表示轴向间隙适中,CC表示轴向间隙较大。
万能配对的轴承,也可按使用要求配置成有预过盈的轴承,并以后置代号GA、GB、GC表示。GA表示配对后有较小的预过盈;GB表示配对后有中等预过盈;GC表示配对后有较大的预过盈。

网友B:
唉。。。。

LZ 上面提供的2个链接

自家网站的链接都不能一击跳转。。。。

百度那个文档要5个逼才能下 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

自家网站的链接都不能一击跳转。。。。

我编辑下插入链接吧,是不方便,原来可以的,好像刚不行几天吧

网友:
收藏了 ,总有一天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LZ 上面提供的2个链接

自家网站的链接都不能一击跳转。。。。

百度那个文档要5个逼才能下 载。。。。。

哈哈,那你想看得弄点逼啊
给你剪图过来凑合看吧

网友C:
找了这么多资料啊 呵呵 辛苦了
以前只是知道大概 角接触轴承的 特性
现在 基本了解了
看来讨论是对掌握知识有帮助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这么多资料啊 呵呵 辛苦了
以前只是知道大概 角接触轴承的 特性
现在 基本了解了
看来讨论是对掌握知识有帮助滴

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D:
好资料,理论依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理论依据啊

网友:
看到公式就头晕目眩因为看不懂,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
好资料,理论依据

网友(2012-07-19):
正缺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E:
有点晕,一个轴承就这么复杂!

网友F(2012-08-21):
好东西,但看得很迷糊

网友G:
很好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