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指教:WD40用在发动机上起什么效果?

楼主(2011-01-20):
      甲醇发动机使用过后,特别是用带添加剂的燃料,如果不处理,会有部分残留燃料在发动机的机件表面,长时间存放的话,就会造成轻微的腐蚀。见过有人在使用完甲醇发动机后,往发动机里面喷点WD40,说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是百度一下,说到WD40其实是除锈剂的一种,具体作用顶多也就是润滑一下机件而已,难道说也能解决添加剂对发动机腐蚀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了,哪位高手解答解答~

WD40

WD40

网友:
瓶身上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工业甲醇内有醋酸等有机酸,添加剂一般含硝基
这两种都是易溶于极性溶剂,WD40是高亲合力非极性溶剂
所以会取代残留物、附着在金属面上

楼主:
LS 的说法合理!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
要是买到假的就麻烦了。。

网友:
工业甲醇内有醋酸等有机酸,添加剂一般含硝基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来学习

网友:
wd40会挥发记得经常喷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