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851的设想

楼主(2011-01-20):
我平时飞的比较少,以前
电池
都是飞完就充满,结果一放就很久,导致电池都坏掉了。手头有两个
充电器
,其中一个是0851,想把这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整为3.8V的保存电压,以后飞好就用这个充电器充电到3.8v用来保存。另外一个充电器就正常充电用。
不知道哪位知道0851的截止电压怎么调整,另外手头只有一个小万用表,精度好像不够,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A6+保姆,既可充电,也可放电,而且精确平衡

网友B:
0851里面有2个电位器的 其中一个就能调整电压楼主你试试吧

楼主:
具体是哪个能说一下么。
另外一个是干嘛用的,万一搞错了。要调整回来可是有点难度的啊

楼主:
杯具啊。这个电位器调节幅度有限,最低调节到3.92V,好像距离保存电压还有点距离,不知道这个电压保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C:
锂聚的保存电压是3.8~3.9V,3.92问题不大~

楼主:
今天还要测试一下,表好像不太准确,记得测量直流电压好像有点偏高。准备LIPRO 3S 1.3a冲满一个电池测试一下表的准确性,如果是偏高了,那估计就不止3.92V了。